楼主(2011-06-07):
请问下电路的总功率怎么算~~  比如说我电路中有4个电池阀  4w 1.85mA   包括plc什么的要用多大的开关电源要怎么算~~ 串,并联的功率怎么算~~感觉问的乱七八糟  不要介意~  谢谢帮忙了~~~~

网友A:
首先---电磁阀,不是电池阀、

然后说如果串并联都分不清,你做项目很危险

网友B:
这个电磁阀我们一般不用PLC直接带,而是通过中间继电器或者交流接触器来带。另外PLC的功率是不用算的,我们要算的是PLC 的点,和功能扩展模块。
这个开关电源的功率算法和我们平时算器件容量是一样的。看开关电源的额定电流能否支持所带动器件的总电流。
还有我们在工业场合中一般是不用串联来连接器件的。这样不容易检查维修,电压也被分去。(除非有特殊要求和特殊需要分压的器件)
我们一般算器件不是算功率,而是算电流。并联的器件总电流就等于所有器件的电流之和。

楼主:
非常感谢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