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7):
组态王通讯帮助系列文档 S7300/400 系列
组态王与西门子S7300、S7400系列PLC
通讯配置方案汇总
此文档由北京亚控公司提供,仅作为组态王与OMRON PLC 通讯配置的使用参考,北京亚控公司不对此文档涉及的OMROM软硬件配置部分承担任何使用责任,OMRON软硬件的详细说明请参考OMRON厂家提供的使用说明,关于OMRON软硬件配置过程中的疑问请致电OMRON厂家技术支持工程师。 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
组态王通讯帮助系列文档 S7300/400 系列
目录
MPI电缆通讯方式:................................................................................................................3
MPI通讯卡方式:....................................................................................................................3
以太网通讯方式:....................................................................................................................4
Profibus –DP通讯方式:.........................................................................................................4
Profibus –S7通讯方式:.........................................................................................................5
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
组态王通讯帮助系列文档 S7300/400 系列
组态王支持和S7300、S7400系列PLC 通过多种通讯链路进行通讯,具体说明如下:
MPI电缆通讯方式:
硬件连接:此种方式使用s7300、s7400 PLC上的MPI编程口,使用西门子标准编程电缆链接到计算机串口上;
适用场合:一般适用于一个PLC和一台PC进行直接串口通讯的场合,PLC和PC机之间距离较近;
组态王对应驱动:在组态王中对应的设备定义向导为:
PLC􀃆西门子􀃆S7-300系列􀃆MPI(电缆)
PLC􀃆西门子􀃆S7-400系列􀃆MPI(电缆)
特殊软件需求:组态王所在的计算机必须安装STEP7编程软件。具体配置按照组态王对应驱动帮助执行即可。
MPI通讯卡方式:
硬件连接:此种方式使用PLC上的MPI编程口,计算机上插一块西门子公司的CP5611(或CP5613等MPI通讯卡――具体根据带PLC类型和数量,由西门子公司确定使用何种通讯卡),通讯卡和PLC之间一般使用西门子提供的标准转换接头和通讯电缆实现硬件连接;
适用场合:一般适用于一台PC和多个PLC进行通讯的场合;或者多台PLC和多台PC进行链接(MPI为多点接口协议,支持多个上位PC进行MPI通讯,具体能够支持的最多上位PC数量建议和西门子公司具体确定。);
组态王对应驱动:在组态王中对应的设备定义向导为:
PLC􀃆西门子􀃆S7-300系列􀃆S7-300MPI(通讯卡)
PLC􀃆西门子􀃆S7-400系列􀃆 S7-400MPI(通讯卡)
特殊软件需求:组态王所在的计算机必须安装STEP7编程软件。具体配置按照组态王对应驱动帮助执行即可。
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
组态王通讯帮助系列文档 S7300/400 系列
以太网通讯方式:
硬件连接:此种方式使用西门子S7300上扩展的CP343-1以太网模块、或者S7400PLC上扩展的CP443-1以太网模块;PC上可以使用普通以太网卡或者西门子公司提供的CP1613等以太网卡方式,PLC和PC之间通过以太网线进行连接。不需要在本机安装STEP7编程软件或者Simatic net6.0(或以上版本)的通讯配置软件;
适用场合:一般用于对通讯速度要求较高的场合;通讯距离在局域网允许距离之内。
组态王通讯支持的两种方式:
(1)组态王提供直接驱动:在组态王中对应的设备定义向导为:
PLC􀃆西门子􀃆S7-300系列􀃆TCP
PLC􀃆西门子􀃆S7-400系列􀃆 TCP
特殊软件需求:无。即不需要在组态王所在的计算机上安装STEP7或Simatic net 通讯软件,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考组态王6.52或以上版本软件中自带的驱动帮助文档。
(2)使用OPC进行和组态王通讯:需要本机安装西门子公司提供的Simatic net6.0或以上版本基于以太网的授权软件。该软件提供OPCServer功能实现和上位机组态王通讯。具体请参考<技术部文档库>中相关OPC配置文档。
Profibus –DP通讯方式:
硬件连接:此种方式使用西门子PLC上的DP接口(可以是CPU上集成的DP接口或者扩展的DP通讯模块),计算机上扩展一块CP5611或者CP5613等通讯卡。卡和PLC的DP接口之间使用西门子标准的网络接头和通讯电缆进行连接。一般一块通讯卡通过DP总线可以连接多台PLC,具体可以连接的数量根据设备型号向西门子公司确认即可。使用该方式通讯时,需要在本机上安装STEP7编程软件和Simatic net 6.0(或以上版本)的通讯配置软件和授权。并通过STEP7编程软件为PLC 上的DP接口配置为DP 协议(Slave 站);通过Set PG/PC interface 接口为CP5611(或者CP5613卡) 配置为DP协议(做master 站);
适用场合:一般用于数据交换量少,速度要求较高的场合;
组态王通讯支持的两种方式: 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
组态王通讯帮助系列文档 S7300/400 系列
(1)组态王提供直接驱动: 在组态王中对应的设备定义向导为:
PLC􀃆西门子􀃆S7-300系列􀃆DP
PLC􀃆西门子􀃆S7-400系列􀃆 DP
该驱动只支持DP通讯卡配置为唯一主站,所有PLC等必须配置为从站的工作模式,并且只支持一个上位机组态王和所有从站PLC进行通讯。
特殊软件需求:需要在组态王所在的计算机上安装Simatic net6.0(或以上版本)的基于DP的授权通讯软件,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考组态王6.52或以上版本软件中自带的驱动帮助文档。
(2)使用OPC进行和组态王通讯:需要本机安装西门子公司提供的Simatic net6.0或以上版本基于DP的授权软件。该软件提供OPCServer功能实现和上位机组态王通讯。具体请参考<技术部文档库>中相关OPC配置文档。
Profibus –S7通讯方式:
硬件连接:此种方式使用西门子PLC上的DP接口(可以是CPU上集成的DP接口或者扩展的DP通讯模块),计算机上扩展一块CP5611或者CP5613等通讯卡。通讯卡和PLC的DP接口之间使用西门子标准的网络接头和通讯电缆进行连接。一般一块通讯卡通过DP总线可以连接多台PLC,具体可以连接的数量根据设备型号向西门子公司确认即可。
适用场合:一般用于对数据通讯速度要求较高的场合。
组态王通讯支持的两种方式:
(1)组态王提供直接驱动:在组态王中对应的设备定义向导为:
PLC􀃆西门子􀃆S7-300系列􀃆S7
PLC􀃆西门子􀃆S7-400系列􀃆S7
特殊软件需求:需要在组态王所在的计算机上安装STEP7编程软件 ,但不需要安装SIMATIC NET软件;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考组态王6.52或以上版本软件中自带的驱动帮助文档。
(2)使用OPC进行和组态王通讯:需要本机安装西门子公司提供的Simatic net6.0或以上版本基于S7的授权软件。该软件提供OPCServer功能实现和上位机组态王通讯。具体请参考<技术部文档库>中相关OPC配置文档。
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
组态王通讯帮助系列文档 S7300/400 系列
以上两种通讯方式都支持和多个上位机器组态王同时通讯,具体数量请用户和西门子公司咨询,目前了解支持的上位机数量<=7。
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