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7):
RS30A  125A ar ~500V/120KA    和   NT00C  125A  gl---gG  ~500V/120KA  他们都是啥意思啊  在网上也没找到具体的信息  还请各位老师帮帮忙给解答下  谢谢啦!!!

网友A:
我记得应该是熔断器的额定电流是125A,额定电压是AC500V,熔体可以开断120KA 的短路电流。

网友A:
其实,以下地址关于熔断器的解释里就有有关内容。http://baike.baidu.com/view/323792.htm

网友B:
百度虽然伟大,但是发明百度的人更伟大。其实就是保险丝。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啦  不过我看的资料上写的我不太明白  他是这样写的
  第一个字母表明熔断范围:

  *“g”表示是全范围熔断容量的熔断器;

  *“a”表示是部分范围熔断容量的熔断器。
第二个字母表明应用类别,这个字母准确说明了时间电流特性,常规的时间和电流。

  举例:

  *"gG”表示通用的全范围熔断容量的熔断器;

  *“gM”表示用于保护电动机电路的全范围熔断容量的熔断器;

  *“aM”表示用于保护电动机电路的部分范围熔断容量的熔断器。
那个“全范围”和“部分范围”是啥意思啊
 在gL--- gG  中那个L是啥意思啊???
 谢谢各位老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