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8):
我们厂子自己做了2个低压无功补偿电容柜  ...可是无论怎么设置 都不会自动投切电容啊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啊

网友A:
是不是补偿头取样电流和取样电压接不对啊。

网友B:
同意2楼看法。同时还有一可能就是功率因素为1或功率因素超前。不过一般很少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应该是取样线接错。

网友C:
还有一个是你设置的启动时间多长?还有是否有元器件坏了!

网友D:
同二楼一样取样线接错了。

网友E: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F:
我以前遇到过,取样电阻不当或接线有误。(之前互感器从1600/5一直换到200/5都没有解决问题,后来仔细检查才发现接线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