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8):
0   ld x0
1   or m0
2   ani x1
3   out m0
4   ldp m0
6   or y2
7   orp x2
9   ani x3
10 and m0
11 ani y3
12 out y2
13 ldp m0
15 or y3
16 orp x3
18 ani x2
19 and m0
20 ani y2
21 out y3
22 end
这是控制小车左右移动的程序,x0是启动开关,x1是急停开关
Y2灯是方向左,Y3灯是方向右,x3钮是左限开关,x2钮是右限开关
可是我运行程序实际控制时用软件监视看到,按X3钮直接Y3灯亮,而按X2钮时却没灯亮,再按Y2灯才亮,这两处程序应该是一样的
为什么呀,怎么做到一样的控制

网友A:
传图,直接点浏览,然后上传,即可。

网友B:
你没上传啊。先点击上传 了,再发送可以了。我以前也发不上来。

网友C:
   接通X0,Y2接通(On);
   再接通X3,X3的“常闭接点”断开使Y2断开(Off);顺序执行到Y3的程序行块时,因Y2已断开、其常闭接点接通,故Y3接通;
   此时,再接通X2,先执行到Y2行块时,因Y3是接通的,故Y2不能接通;再往下X2的接通使Y3断开;到下一个扫描周期,虽然Y3已断开、但此时X2的上升沿接点已断开,因此Y2不能接通;也就是,第一次“按X2钮时却没灯亮”。

网友D:
先按截屏键,再把图粘贴到WORD文档里。按浏览找到该文档,再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