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8):
我们有几台CNC加工中心,总容量是30KVA,我配了30KVA的稳压器(380V).工作了几个月后稳压器上的碳刷就磨掉了。是不是我们的电压不稳定呢?稳压器是一相一个线圈的。

网友A:
稳压器带满负荷碳刷磨损就大。换大一级的稳压器。

网友B:
稳压器功率太小,长期使用建议用50KVA的。

网友C(2011-07-26):
这是的负载重了,输入电压有压降造成输出电压不稳定,稳压的采样电压是在输出端所以电压只要拨打稳压碳刷就要动作,这样就有磨损。想解决方法先看你的输入市电的线不能小于20M2,要是多正常就只能加装稳压器
                上海稳博电器有限公司
                http://www.sh-wenbo.com
优化电源,服务大众

网友D:
你的稳压器的单位是KVA,不是KW,这两者有功率因素的关系,所以你要选择大点的稳压电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