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误差补偿

楼主(2011-06-08):
在进行螺距误差补偿是应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因该注意很多问题  灌水1号

网友B:
螺距误差补偿这项工作应该是在机床几何精度(床身水平、平行度、垂直度等)调整完成后进行的,这样可以尽量减少几何精度对定位精度的影响。 另外,进行螺距误差补偿时应使用高精度的检测仪器(如激光干涉仪),这样可以先测量再补偿,补偿后再测量,并按照相应的分析标准 对测量数据进行分析,直到达到机床对定位精度的要求范围。
机床的螺距误差补偿功能包括线性轴和旋转轴两种方式,分别可以对直线轴和旋转工作台的定位精度进行补偿。但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在补偿旋转轴时应注意:在 0° ~360°之间各补偿点的补偿值总和应为0,以使0°和360°的绝对位置保持一致,否则旋转轴旋转角度每超过360°一次,就产生一次累积误差,从而影响机床的加工精度。另外,螺距误差补偿功能的实现方法又有增量型和绝对型之分。所谓补偿就是指通过特定方法对机床的控制参数进行调整,其参数调整方法也依各数控系统不同而各有差异。所谓增量型是指以被补偿轴上相领两上补偿点间的误差差值为依据来进行补偿,而绝对型是指以被补偿轴上各个补偿点的绝对误差值为依据来进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