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8):
大家好,小弟有个迷惑了半天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了。请大家帮我解答。先谢谢了。

我家自己有变压器。切割机上的电机是18.5的。用6平方的铜线,电机工作5分钟左右电缆线热的厉害。
但是电机不热。。听他们说供电所故意不让用的。我用万用表测得电压都在417V。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他们”也太有才了吧
看看是不是导线接触不好。把螺丝都拧紧点。

网友B:
一楼说的有理,检测一下接触情况……

网友C:
是整条线发热还是接头部分发热啊·····如果是接头部分的话就看下线有没接紧..如果整条线都发热的就要看线的质量咯··电压还是比较正常的··

网友D:
切割机的切割速度是不是太快了啊

网友E:
电压基本正常,电机也正常的话,那剩下就只有电线了。

网友F:
电源电压浮动大也会电流大电缆就会热,

楼主:
这个我都紧了。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18.5的电机最大电流时37吧。。。6平方的铜电缆线可以承受48A 。

楼主:
他们说供电所限电,我邻居家都没开切割机。说对电机不好。
邻邻居居已经烧了5个电机了。

楼主:
这个跟速度的关系不是很大吧。

楼主:
电机是新的。meiwenti .电压怎么测正常不正常啊?

楼主:
电压浮动大是不是电流就会大啊。电流大电缆线就热?

网友G:
供电质量是一个方面;
电缆质量是一个方面;
这两个都要查。线缆是铜的?还是铝的?

网友H:
改用3*10平方的铜芯线就不会发热了

网友I:
换根线
线的质量不好,电源到电机有多长

楼主:
线是铜的。

楼主:
啊,投资不小啊。哈哈。3*6的13元每米。   3*10的的多少钱啊?

楼主:
怀疑不是线的质量问题,因为我家从变压器的主线到灯泡的分线都是在这里和供电所联合的一家电工器材买的。我们这每家一个变压器,都是在那买材料。
从电源处到电机约有10米左右。

网友G:
导线发热,就是电流的问题,也许,测一下电流的波形,即可看出点问题来了。

网友J:
6平方线小了,换线

网友K:
切割机运转时测量下工作电压吧,看看这线的压降有多大?这时的电压是否正常?我觉得线有点小——线小了压降会大的(三相四线的6mm²的电流也就32A吧,还要国标);如果压降不大并且电压低就是变压器问题

网友L:
明确的说是你家的电缆质量问题,拨开电缆,用手感觉下铜线的硬度,太硬或者弹性很好,那就不是纯铜的,

网友M:
电缆不好,不是纯铜的,或者线截面缩水了。

网友N:
你测的电压是在电缆发热时测的吗?还要同时测一下电流是多少?变压器有异常吗?

网友O:
明确的说是你家的电缆质量问题,拨开电缆,用手感觉下铜线的硬度,太硬或者弹性很好,那就不是纯铜

网友P:
平常的切割机能调速度的吗?如果找不到那个地方接触不良的话,建议换条线试试吧

网友K:
呵呵不应该是线的质量问题吧,6平方的也就有点小啊,如果做盘内线我没疑问的,三线在一块也就5个多电流

网友Q:
你那48A是怎么算的,,,,,

楼主:
怎么测啊?

楼主:
网上搜的。有个对照表。。

楼主:
我现在换了,把2跟4平方的线双股用。距离也缩短了。电源离电机的接线盒只有2米多点。

再问一下,怎么看电缆就知道他是几平方的啊?

楼主:
每平方才过5.3个电流吗?

楼主:
18.5的电机超负荷运转的话最大电流时多少啊?

楼主:
已经换了。谢谢了

网友R:
楼上正解

网友S:
截面积与电流的表格 可供参考!
你这种现象就是电缆质量问题6平方达不到,并且不是纯铜!

网友T:
用八平方线勉强可以没有这现在。。。 一般这机。。 我用十平方

网友K:
引用 网友S:
截面积与电流的表格 可供参考!
你这种现象就是电缆质量问题6平方达不到,并且不是纯铜!
这个与主题不符
还有没实际操作过的事情,是没发言权的。有时经验跟理论相结合,会更能理解理论的

网友U:
是新安装的还是已经使用的,区别对待。

网友V:
明确的说是你家的电缆质量问题,拨开电缆,用手感觉下铜线的硬度,太硬或者弹性很好,那就不是纯铜的,
电缆的问题

网友W:
42楼你在哪里见过8平方的导线。

网友X:
我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看这么多人说是线的质量问题,看来....

网友Y:
42楼真牛,线估计是他自己做的非标线

网友Z:
41楼你那个是交联电缆资料,和我们平时的不能使用仅供参考,18.5KW按照我们通常计算是每KW-2A计算,应该是37A电流。启动电流是3~5倍计算,这样你的6平方线小了。建议你使用10~16mm2的线比较稳当。平时烧电机,在农村经常发生,原因还是线小了,线过长,导致电压降低,电机工作电流变大烧坏,还有就是线容易烧断,照成缺相烧坏。10平方线距离不宜超过20米,16平方线不宜超过50米。

楼主:
问题找到了:
1:供电所限电,只给5KW的电。
2:线太细。
谢谢大家的关注,现在好了。

网友AA:
线有问题 不合标准

网友AB:
你的电缆小了,18.5的电机电流大概37A,6平米的电缆长距离长期载流量不超过30A电流,加上温度的影响等等,

楼主:
质量决定一切。

楼主:
谢谢你。。现在已经解决。

网友AC:
是不是线的什么地方松了

楼主:
线太细,换了线。缩短了距离。

网友AD:
绝对是 垃圾电缆  相当差劲的电缆

网友AE:
现在电缆质量真是问题。

楼主:
和供电所是一家的电工器材真吭人啊。

网友AF:
应该是6倍,36个电流。
外加启动电流大
过会你再摸摸

网友AG:
我家电饭锅电缆线坏了到市场上去买了一根都是3*0.75mm2的但是一送电就发热,后来直接拨了一看那铜线细得跟头发一样,而且感觉存放了许久的,都有铜绿存在。后来去商场有买一根原装的才不发热。奸商太多了这年头

网友AH:
要不测一下电流。。看一下。。。

楼主(2011-07-11):
现在好了。。。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AI:
那只能证明电线质量不好,你说的电线发热有多热了,这么大电机电线发点热也挺正常

网友V:
因为这个原因,我家里所有电器,现在安装到时候我都得检查电缆。。。

网友AJ:
真的是質量問題阿
現在買東西都在考驗眼力

网友AK: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缆线有短路,而且从短路处到接电源处都是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