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无法创建wincc flexible 2008 的项目

楼主(2011-06-08):
创建wincc flexible 项目是出现的问题请帮我看看

网友A:
删除该文件所在的1.3.0……这个目录。
重启WinccFlexible会自动重新建立,当然,你也可以去其他拥有该TMP文档的机器上复制该文件。

楼主:
我试了一下 还是不行
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 还是不行
啊
首先删除该文档所在的目录,不行,一级一级往上删。

楼主:
还是不行 application data 都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