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8):
求助各位大侠:
  我司现有宁波天安箱式变压器一套,普通油浸式变压器。10kv进入,装机容量400kw,请问日常维护及检修该注意事项????

网友A:
1:现在是高温季节!注意一下变压器的油温和温升!
2;冷却风扇是否正常!
3;变压器的负荷处于什么状态!从电流表可以看出!
4;无功补偿是否合适!
5;变压器和开关柜有无异常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