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怎么加密码?

楼主(2011-06-08):
电脑怎么加密码?
各位师傅帮帮忙

网友A:
同学
电脑加密还是文件加密?
电脑的话在控制面板  用户账户里看看

网友B:
可能是电脑开机密码,点“开始”----移至“设置”----控制面板----用户帐户-----管理员密码设置-----OK。

网友C:
我觉得这个问题百度就能解决!

网友D:
就是。   开始----设置----控制面板----用户帐户-----管理员密码设置

网友E:
控制面板----用户帐户-----管理员密码设置--------创建密码

网友F:
进入bios加吧

网友G:
我个人觉得这些问题不要拿到这个论坛来提问,有点跑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个人觉得这些问题不要拿到这个论坛来提问,有点跑偏。
同意

楼主:
谢谢了,知道偏了主题,当时急用就没有多想!不好意思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进入bios加吧
这是加CMOS密码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进入bios加吧
这是加CMOS密码吧

你真有才

网友J:
我觉得这个问题百度就能解决!是文件加密?就找个第三方小软件

网友K:
这种问题也能看到啊,呵呵这样吧我教你一种方法,保没人上的了你电脑,把开机键上的按钮撬出来,放自己口袋里,要用里再那它装上去,不要用时就卸下来就行了,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