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8):
变压器的同名端怎么判别啊? 记得以前在初级维修电工实操考试里有这个项目,请各位大师赐教下。越详细越好!

网友A:
三两句说不清楚,还是去翻翻书吧。

网友B:
把一个绕组的一端碰电池的正极,用三用表电压合适挡接到另一个绕组上,若在你碰电池正极的瞬间,三用表正向偏转,则红笔端和碰电池正极的端子是同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