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线问题

楼主(2011-06-08):
本人对电学理解甚少。再次麻烦大家。

我家的井17米深。自带了30米得电线,电线上有电容。我在线尽头接了一个插头,当插头查到插座上20分以后,插头会发热厉害,现在插头都变形了。请问大家我该怎么改下线路。不用插头了换别的行吗?在室外怕雨淋,可以改到室内控制吗?

网友A:
最简单的C16的漏电保护器就可以,复杂点接一个自锁的接触器的电路,就可以了没问题,

楼主:
哦,直接接个漏保?
用水就合闸,不用水了就按下试验按钮。
自锁是啥意思啊?不懂了。

网友B:
如2楼所说,接一个合适的漏电保护开关,可以。

网友C:
同意二楼的说法,接上漏掉保护开关……

网友B:
   关开关时,是操作开关手柄,不是“按下试验按钮”;
   “自锁”是描述继电器控制电路的一个基本名词,比如用“按钮”控制一个接触器,按下“起动按钮”、接触器吸合,而通过将该接触器的一个“动合”触点(常开触点)并接到“起动按钮”的动合触点(事先已经连好线),使得松开“起动按钮”后、接触器仍然吸合的现象,就是自保(自锁)。
   描述起来很拗口的,找一个简单的“起、保、停”电路看看,就可理解了。

   注意,这只是帮助理解;
   若无电气操作知识或未取得电气操作资格,必须电工人员进行接线等操作,安全第一。

网友D:
7楼大侠说的很详细了,换个漏保就行了

网友E:
擦头太小了 ,电流太大,,

楼主:
怕日晒和雨淋啊

网友F:
我也来看看,嘎嘎

网友G:
多大的电机啊,插头一般都可以用10A左右

楼主:
我也不知道了。。。反正自带的那根黑线很热的。。

楼主:
现在改成手动闸刀的了。只有这个不怕雨水了。
谢谢大家了。

楼主(2013-04-07):
哈哈   慢慢的就学会了    慢慢的进步
谢谢论坛的老前辈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C16的漏电保护器就可以,复杂点接一个自锁的接触器的电路,就可以了没问题,
潜水电泵用漏保好像不行,大多数情况下会跳漏保的。

网友I:
当插头查到插座上20分以后,插头会发热厉害
=======================================
想都不用想,显然是插头之间存在接触电阻,不用插头直接连接的话应该OK了。

网友J:
电流大,电线和插头不配套的话就容易热

楼主(2013-07-11):
回复 网友H:
电流不大的话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I:
那岂不是没有开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