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问题。

楼主(2011-06-08):
呵呵,麻烦大家了。。
我家的变压器是80的。最大电流写着160A
我接了2个380V的漏保电机用,一个220V的漏保照明用。
如果我不用380V的电,用220V的电带空调是不是带不动变压器啊。

网友A:
80是什么?是电流?如果是,那单独带空调没问题呀。

网友B:
能把空调带起来,变压器是80KVA?

网友A:
80kW也没问题。只要线路的负载小于80KW即可

楼主(2012-12-13):
呵呵,现在知道了,变压器是80KW的

带2个空调绰绰有余..........

网友C:
你用多大的空调啊

楼主:
2个1.5匹的
呵呵...

网友D:
多大的空调啊?

网友C:
你20台都可以

网友E:
你的电机是多大的?先看你的总用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