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8):
我在线修改了一段程序后,做下载改变,为什么本程序段控制的一个阀门却关闭了,我修改的程序与该阀门关闭的条件没有任何联系的啊,也没有共用地址。随便说一下我用的是施耐德编程软件,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这种事。下载改变会产生什么影响不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慢慢找原因-----恢复原样再看看如何?
“我修改的程序与该阀门关闭的条件没有任何联系的啊,也没有共用地址。”---肯定吗,再仔细找找。

楼主:
我当天又试过一次,阀门还是关了(阀门关了会影响生产的只是影响不大),第二天我再试的时候却没有关了,这很困惑我。。。
我只知道在线下载改变几次后,会使原程序产生很多程序碎片,需要程序重新下载来清理这些碎片。难道是这些碎片影响了原程序的运行?老师傅也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我很困惑。。。

网友A:
"我只知道在线下载改变几次后,会使原程序产生很多程序碎片,需要程序重新下载来清理这些碎片。"
施耐德PLC 有这“特点”------用过的回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