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8):
常用的位置检测装置究竟是怎么样工作的?能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下吗?

网友A:
1、旋转变压器      单极型旋转变压器的定子和转子各有一对磁极,它保证定子和转子之间空气隙内磁通分布符合正弦规律。假设加到定子绕组的励磁电压为U1,则转子通过电磁耦合,转子绕组中产生的感应电压为           E1=nU1sinθ=nUmsinωtsinθ
式中:
       K—变压比(即绕组匝数比);        U1—定子输出电压;
       Um—励磁信号的幅值;       ω —励磁信号角频率;       θ —旋转变压器转角,即转子绕组的磁轴与定子绕组的磁轴位置旋转角度。
2、感应同步器      感应同步器的工作原理与旋转变压器相似。当励磁绕组与感应绕组间发生相对位移时,由于电磁耦合的原因,使感应绕组中的感应电压随位移的变化而变化。定尺上是单向、均匀、连续的感应绕组,滑尺有两组绕组,一组为正弦绕组,另一为余弦绕组。当正弦绕组与定尺绕组对齐时,余弦绕组与定尺绕组相差1/4节距。工作时,当在滑尺两绕组中的任一绕组加上励磁电压时,在定尺绕组中会感应出相同频率的感应电压,通过对感应电压的测量,可以精确地测量出位移量。

网友B:
1、 旋转编码器         旋转编码器是一种旋转式位置测量装置,通常安装在被测轴上,随被测轴一起旋转,可将被测轴的角位移转换成数字脉冲。 旋转编码器可以分为增量式和绝对式。
    (1)增量式旋转编码器      其由转轴、发光管、光栅板、零刻线、光栅盘、印刷电路板等组成。当光栅盘随工作轴一起转动时,每转过一个刻线(狭缝)就发生一次光线的命案变化,经过光敏元件变成一次电信号的强弱变化。对它进行放大、整形处理后,得到脉冲信号输出。脉冲数就等于转过的刻线数。将该脉冲信号送到计数器中计数,则计数值就反映了圆盘转过的角度。
     (2)绝对式编码器     绝对式旋转编码器可直接将被测角用数字代码表示出来,且每一个角度位置均有对应的测 量代码,因此这种测量方式即使断电也能读出被测轴的角度位置,即具有断电记忆功能。
     2、光栅尺     由光源、长光栅、短光栅、光电元件等组成。当用光源的平行光照射光栅,由于刻线的挡光作用和光的衍射作用,使得在与刻线垂直的方向上,产生明暗交替、间隔相等的干涉条纹,称为莫尔条纹,当长光栅沿与刻线垂直的方向移动时,莫尔条纹也跟着移动,且移动方向与长光栅移动的方向垂直;光栅移动一个刻线,莫尔条纹也正好移动一个条纹。通过测定莫尔条纹移动的数目,就可以测量出长光栅的相对位移距离。

网友C:
这个就是个监测装置...你是三峡职院09级数控4的夏天吗?

网友D:
磁栅工作原理     在励磁绕组中加一高频的交变励磁信号,则在铁芯上产生周期性正反向饱和磁化,使磁芯的课饱和部分在每周期内两次被励磁电流产生的磁场饱和。当磁头靠近滋尺时,磁尺上的磁通从磁头气隙处进入铁芯,并被高频励磁电流产生的磁通调制,从而在拾磁绕组中产生调制谐波感典雅输出

楼主:
谢谢啊 很好@!!!
谢谢啊    很好@!!!

网友E:
目前只知道上面的。旋转变压器还不知道。,没接触过。

网友F:
常用的位置检测装置是怎么工作的?举例说明
1、 旋转编码器         旋转编码器是一种旋转式位置测量装置,通常安装在被测轴上,随被测轴一起旋转,可将被测轴的角位移转换成数字脉冲。 旋转编码器可以分为增量式和绝对式。
    (1)增量式旋转编码器      其由转轴、发光管、光栅板、零刻线、光栅盘、印刷电路板等组成。当光栅盘随工作轴一起转动时,每转过一个刻线(狭缝)就发生一次光线的命案变化,经过光敏元件变成一次电信号的强弱变化。对它进行放大、整形处理后,得到脉冲信号输出。脉冲数就等于转过的刻线数。将该脉冲信号送到计数器中计数,则计数值就反映了圆盘转过的角度。
     (2)绝对式编码器     绝对式旋转编码器可直接将被测角用数字代码表示出来,且每一个角度位置均有对应的测 量代码,因此这种测量方式即使断电也能读出被测轴的角度位置,即具有断电记忆功能。
     2、光栅尺     由光源、长光栅、短光栅、光电元件等组成。当用光源的平行光照射光栅,由于刻线的挡光作用和光的衍射作用,使得在与刻线垂直的方向上,产生明暗交替、间隔相等的干涉条纹,称为莫尔条纹,当长光栅沿与刻线垂直的方向移动时,莫尔条纹也跟着移动,且移动方向与长光栅移动的方向垂直;光栅移动一个刻线,莫尔条纹也正好移动一个条纹。通过测定莫尔条纹移动的数目,就可以测量出长光栅的相对位移距离。

网友C:
cnc系统装置的故障检查方法:

1.直观法:这是一种最基本的方法。维修人员通过对故障发生时的各种光、声、味等异常现象的观察以及认真察看系统的每一处,往往可将故障范围缩小到一个模块或一块印刷线路板。这要求维修人员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要有多学科的较宽的知识和综合判断的能力。

2.自诊断功能法:现代的数控系统虽然尚未达到智能化很高的程度,但已经具备了较强的自诊断功能。能随时监视数控系统的硬件和软件的工作状况。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在crt上报警信息或用发光二极管批示出故障的大致起因。利用自诊断功能,也能显示出系统与主机之间接口信号的状态,从而判断出故障发生在机械部分还是数控系统部分,并批示出故障的大致部位。这个方法是当前维修时最有效的一种方法。

3.功能程序测试法:所谓功能程序测试法就是将数控系统的常用功能和特殊功能,如直线定位、圆弧插补、螺纹切削、固定循环、用户宏程序等用手工编程或自动编程方法,编制成一个功能程序测试纸带,通过纸带阅读机送入数控系统中,然后启动数控系统使之进行运行,藉以检查机床执行这些功能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进而判断出故障发生的可能起因。本方法对于长期闲置的数控机床第一次开机时的检查以及机床加工造成废品但又无报警的情况下,一时难以确定是编程错误或是操作错误,还是机床故障时的判断是一较好的方法。

4.交换法:这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也是现场判断时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所谓交换法就是在分析出故障大致起因的情况下,维修人员可以利用备用的印刷线路板、模板,集成电路芯片或元器件替换有疑点的部分,从而把故障范围缩小到印刷线路板或芯片一级。它实际上也是在验证分析的正确性。

在备板交换之前,应仔细检查备板是否完好,并应检查备板的状态应与原板状态完全一致。这包括检查板上的选择开关,短路棒的设定位置以及电位器的位置。在置换cnc装置的存储器板时,往往还需要对系统作存储器的初始化操作(如日本fanuc公司的fs—6系统用的磁泡存储器就需要进行这项工作),重新设定各种数控数据,否则系统仍将不能正常地工作。又如更换fanuc公司的7系统的存储器板之后,需重新输入参数,并对存储器区进行分配操作。缺少了后一步,一旦零件程序输入,将产生60号报警(存储器容量不够)。有的cnc系统在更换了主板之后,带需进行一些特定的操作。如fnuc公司在fs—10系统,必须按一定的操作步骤,先输入9000~9031号选择参数,然后才能输入0000号至8010号的系统参数和pc参数。总之,一定要严格地按照有关系统的操作、维修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操作进口泵。

网友E:
总结楼上的:最后一点,实践中积累出来的经验也是很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