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运算的应用

楼主(2011-06-08):
各位大侠 ;
      小弟现有一工程,需要用到定长,而且要求精确到1mm,并且不适用伺服或者步进,所以我就想用一般程序里的浮点运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适用的过程中发现,在自由监控中可以任意赋值的寄存器,但是在文本中 就不能任意赋值,就是赋值寄存器出现乱码,而且用ECMP指令进行比较的时候,输入浮点但是指令的=指令不执行。
举例‘;
LDM8000---------C630   K99999
                   |
                    |HSCR   C630   D10
                    |
                    |DFLT  D10    D12
                    |
                    |DFLT     D4001  D14
                    |
                    |EMUL    D14   D12   D16

LDM0---------------ECMP D18 D20 M10

LDY0 ---------------|-------DAND = D18 D16-----ZRSTM10 M12
                      |
                       |
LDY1-----------------

注释:M10 M12 启动正反转   y0y1 正反输出  D18文本赋值  D16通过编码器计数进行浮点运算值(比较的基数)
        D18为32位寄存器

网友A:
你说的文本是啥,文本显示器还是触摸屏,哪个牌子的

网友B:
有的文本就不怎么支持浮点数。也有的PLC不支持浮点数。这个东西很难说得清楚了。一个mm的精度不用浮点数也是可的了。把单位改小一点,不就取消了浮点数了?

网友C:
还有的浮点数是不可以"="比较的,浮点数本身是有误差的,可以在精度范围内比较,比如|a-b|<0.0001.

楼主:
我用的是信捷的一体机

网友D:
文本和PLC是没有问题,关键你执行元件靠什么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