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电气接线时想到中学时的电路问题(20110609)

楼主(2011-06-08):
V1+和V1- 是一个直流电源,V2+和V2- 是另外一个直流电源,这两个电源不相关的。
上面b c f h四个点没有连起来,电流是从V1+到V1- ,V2+到V2-
下面b c f h四个点连接起来了,b c f h之间是一根粗的导线,那电流是怎样走向的???
电流会b到c,h到f 吗???
一根导线内会有两个方向的电流吗???还是会抵消掉???

楼主:
假设左边的变压器是河北的变压器,右边的是江苏的变压器,两个变压器是不同发电机出来的,不相关的,都接地了。
现在假如a和b 点之间有一个负载,会形成一个回路吗???

楼主:
假设地下X点到Y点有交流电,反过来同时Y点到X点有可能有直流电吗???

网友A:
1.那两个直流电 只能是从V1+流到V1- V2+流到V2- 那4个点连在一起只能说是等电位点 V1与V2他俩没有形成一个回路 所以不可能互流过电流
2.理论上一根导线上是可以同时流过两个相反的电流的,他们是可以互相抵消的。
3.对于你那个A B之间连个负载 我猜想如果两个发电厂把A B C三相根据电压电流的超前与滞后角度的关系定义是一样的话 那么你图上的两点之间的负载在A相与B相之间就可以工作 如果你标的那两个点是同一相的话 他俩之间的负载就不会工作,因为A点与B点是同一相,负载两端的电压相等所以不会工作。
以上只是我自己的理解,可能是错误的 还请楼主多看看别人的意见 我也看看我说的到底对不对

楼主:
现在想到了三极管放大时,有交流信号加入的时候,交流电和直流电同一个方向流过去的时候,叠加。
不同方向时,要减少,抵消掉一部分。
对,对,对,抵消掉一部分。
谢谢上面的仁兄!
有不同意见的吗?请兄弟们提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那两个直流电 只能是从V1+流到V1- V2+流到V2- 那4个点连在一起只能说是等电位点 V1与V2他俩没有形成一个回路 所以不可能互流过电流
2.理论上一根导线上是可以同时流过两个相反的电流的,他们是可以互相抵消的。
3.对于你那个A B之间连个负载 我猜想如果两个发电厂把A B C三相根据电压电流的超前与滞后角度的关系定义是一样的话 那么你图上的两点之间的负载在A相与B相之间就可以工作 如果你标的那两个点是同一相的话 他俩之间的负载就不会工作,因为A点与B点是同一相,负载两端的电压相等所以不会工作。
以上只是我自己的理解,可能是错误的 还请楼主多看看别人的意见 我也看看我说的到底对不对
1、同意
2、不是只从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也完全行,纵差保护就是利用二端互感器电流相反流过叠加后为零或不为零来工作的。
3、二台发电机如果不在同一系统中(就是说没联网),不管是不是同相都有电流流过,因为不联网的电压相位角不可能相同。

网友C:
关于四楼的第一条我觉得不对。只要有电势差就会有电流通过。电子从低电势点流向高电势点。那么V1与V2之间也会产生回路的。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那两个直流电 只能是从V1+流到V1- V2+流到V2- 那4个点连在一起只能说是等电位点 V1与V2他俩没有形成一个回路 所以不可能互流过电流
2.理论上一根导线上是可以同时流过两个相反的电流的,他们是可以互相抵消的。
3.对于你那个A B之间连个负载 我猜想如果两个发电厂把A B C三相根据电压电流的超前与滞后角度的关系定义是一样的话 那么你图上的两点之间的负载在A相与B相之间就可以工作 如果你标的那两个点是同一相的话 他俩之间的负载就不会工作,因为A点与B点是同一相,负载两端的电压相等所以不会工作。
以上只是我自己的理解,可能是错误的 还请楼主多看看别人的意见 我也看看我说的到底对不对
1、同意
2、不是只从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也完全行,纵差保护就是利用二端互感器电流相反流过叠加后为零或不为零来工作的。
3、二台发电机如果不在同一系统中(就是说没联网),不管是不是同相都有电流流过,因为不联网的电压相位角不可能相同。
我只是自己的想法 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四楼的第一条我觉得不对。只要有电势差就会有电流通过。电子从低电势点流向高电势点。那么V1与V2之间也会产生回路的。
请各位指教。
不能说“只要有电势差就会有电流通过”
这只是其中一个条件,还要有回路,V1和V2之间虽然有电势差,但是没回路,不会有电流的。

网友D:
重新上学吧

网友E:
两个电源电压相等吗。4个电阻又是否要同

网友F:
你的线接好了吗?直接接过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上学吧
像你这种人,没叫你不要回答。

网友G:
看来还是要重新看书学习了!

网友H:
分析一下电位,就明白了

网友I:
要有闭合回路才能有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