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9):
我用德力西的DZ108-22/11-20型断路器,电流范围是14-20,电机为7.5KW4级电机,在运行时有时候会超负荷,按照断路器的选型手册上所示的曲线,当电流达到额定值的2倍时,需要100秒才能脱扣,我所担心的是,如果真的在100秒的时候才可能脱扣,而且在脱扣后,合上断路器,继续以双倍于额定电流运行,按照选型手册上的热状态曲线,是不是还需要过几十秒才能脱扣,如果这样下去,电动机会不会有损伤,而且断路器就是这个工作性质,没有别的保持手段了吗?

网友A:
我所掌握的知识和经验是:电机过载保护一般用热继电器,过流保护用断路器。借鉴热继电器的经验,当热继电器过载保护,你是不能马上复位继续工作,一定要等它温度降下来才能复位。断路器如果带有过载保护,并且工作环境超出它的范围,(你所说的热曲线)估计是不能马上工作的。
我不明白既然证明这个断路器不适合在这里,为什么不换个电流充裕一点的断路器,和匹配的热继电器呢?

网友A:
7.5kw电机估算额定电流有15A,而断路器一般都会选取其3倍电流,所以你那个断路器的电流是不够的

楼主:
这个断路器是带电动机保护功能的,是按照选型手册上选的.

网友B:
电机假设是N KW 电流2N KW  断路器和热继电器都选4N KW,你用的是7.5KW的电机,那么选断路器和热继电器应该选32A

网友C: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断路器的曲线稍微再调整一下脱扣时间。

楼主:
对于电网配电用断路器应该选用2倍以上电机电流的,但对于电机保护型断路器似乎不应该选,而且它负载只有电动机,如果电动机工作在1.5倍额定电流工作的话,断路器选2倍电机电流还能起到保护作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