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9):
三菱PLC 竞赛,高级技师解题能手
                                ——只要置位[SET],复位[RST]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三菱PLC编程指令吧,参加过技能比武的,技师技能鉴定的都知道,有很多编程指令,当然很多都不常用,有一个指令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置位[SET],复位[RST]指令,很实用,想全部停的时候一个[ZRST]复位就行了;相信很多用过的人都会喜欢的,一步一步思路清晰,大脑不会发热,更重要的只要这个指令,PLC技能竞赛,高级技师PLC实操什么难题都可以做,这么经典的指令为什么不用呢!(本人专门研究这个方法,为什么从不用顺序控制[STL]呢,因为他要强行复位上一步,喜欢随心所欲的朋友就用[SET],[RST]吧)
以后我将用这个方法给大家演示技能竞赛,高级技师比较难的题目;

1.小车往返送料的PLC控制程序
2.自动门PLC控制系统的设计
3.湖南省职业技能鉴定竞赛样卷
4.用PLC控制自动装箱生产线电路的设计与模拟调试
5.中海油维修电工竞赛预选题(混料罐装置)
6.09年宁波市技能教师组
7.带手自动切换 四条皮带A,B,C,D顺序延时启动,逆序从D,C,B,A延时停止
8.四条皮带A,B,C,D顺序延时启动,任意逆序停止(当运行到C皮带时,按停止按钮,B,C,延时停止,当运行到D皮带时,按停止按钮,D,C,B,A,将逆序延时停止)
9.四条皮带顺序启动,启动到任意皮带时,要求停下检修,检修完毕后,再从这个皮带开始顺序启动;
10.物业供水系统水泵梯形图控制程序设计与调试3
11.维修电工技师/高级技师PLC操作题(四层电梯PLC电气控制)
12.用PLC与变频器控制运料小车的动作
13.维修电工高级技师专业组题目(混料罐装置)
14.竞赛组:配料送料系统(难度大,学生组不做)
15.2004年的全国电工大赛高级维修电工的PLC实操题

上面的题目我就不多往下写了,需要具体题目的,可以传给你们
如果有什么难题的,也可以发给我,免费解答,完了你们再模拟仿真;
留下本人QQ:1377233329   在线解答PLC难题
想要学习的先下载好,
1.三菱PLC编程仿真模拟软件FX-TRN-BEG-CL
2.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网友A:
楼主真是好人啊  不过这些程序我都写过了 有机会一起交流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PLC 竞赛,高级技师解题能手
                                 ——只要置位[SET],复位[RST]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三菱PLC编程指令吧,参加过技能比武的,技师技能鉴定的都知道,有很多编程指令,当然很多都不常用,有一个指令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置位[SET],复位[RST]指令,很实用,想全部停的时候一个[ZRST]复位就行了;相信很多用过的人都会喜欢的,一步一步思路清晰,大脑不会发热,更重要的只要这个指令,PLC技能竞赛,高级技师PLC实操什么难题都可以做,这么经典的指令为什么不用呢!(本人专门研究这个方法,为什么从不用顺序控制[STL]呢,因为他要强行复位上一步,喜欢随心所欲的朋友就用[SET],[RST]吧)
以后我将用这个方法给大家演示技能竞赛,高级技师比较难的题目;

1.小车往返送料的PLC控制程序
2.自动门PLC控制系统的设计
3.湖南省职业技能鉴定竞赛样卷
4.用PLC控制自动装箱生产线电路的设计与模拟调试
5.中海油维修电工竞赛预选题(混料罐装置)
6.09年宁波市技能教师组
7.带手自动切换 四条皮带A,B,C,D顺序延时启动,逆序从D,C,B,A延时停止
8.四条皮带A,B,C,D顺序延时启动,任意逆序停止(当运行到C皮带时,按停止按钮,B,C,延时停止,当运行到D皮带时,按停止按钮,D,C,B,A,将逆序延时停止)
9.四条皮带顺序启动,启动到任意皮带时,要求停下检修,检修完毕后,再从这个皮带开始顺序启动;
10.物业供水系统水泵梯形图控制程序设计与调试3
11.维修电工技师/高级技师PLC操作题(四层电梯PLC电气控制)
12.用PLC与变频器控制运料小车的动作
13.维修电工高级技师专业组题目(混料罐装置)
14.竞赛组:配料送料系统(难度大,学生组不做)
15.2004年的全国电工大赛高级维修电工的PLC实操题

上面的题目我就不多往下写了,需要具体题目的,可以传给你们
如果有什么难题的,也可以发给我,免费解答,完了你们再模拟仿真;
留下本人QQ:1377233329   在线解答PLC难题
想要学习的先下载好,
1.三菱PLC编程仿真模拟软件FX-TRN-BEG-CL
2.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FX-TRN-BEG-CL为三菱的教学软件,而非模拟软件,既然使用了GX Developer,为何不使用三菱正统的仿真软件GX Simulator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