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问题

楼主(2011-06-09):
我家有10平方4芯铜丝电线,我想知道它能负载多少KW!  电压是380V
 一个7KW的设备要用多少A的空开?

网友A:
10平方4芯铜丝电线,明敷设环境温度25度可达53A,环境温度30度可达50A,负载大致为17.5KW。
20A开关就行

网友B:
10方4芯线过流大概在30A左右,负载为17.5KW以下。7KW设备电流约为14A,空开选择20A就可以了

网友C:
截面积与电流
自己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