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9):
用继电器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线圈接直流电源,继电器上有3对常开和常闭,现在不知道的是电机应该连哪个,组成常开和常闭的是三个触点,这三个触点不知连哪个,帮帮忙,谢谢啦

网友A:
接常开和常闭都没问题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接常开比较好啊 接常闭的时候要注意外部配线

网友B:
要组成正反转必须要用两个继电器,假如5.,8和7,10是继电器的常开触点,那么直流电的+接5,-接7,8和10随便接电机两条线。而另外一个反转继电器就刚好相反在5-,7+,控制电路最好搞成互锁的0k

楼主:
谢谢啦,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