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9):
交联电力电缆已被工业企业和居民小区大量使用。由于安装不良和维护不当等原因,电缆故障近年来呈高发趋势,给工业企业和居民用电带来了许多不便。因此,提高电缆可靠性,须做好交接及预防性试验。
交联电缆使用寿命和运行安全受电缆本身质量、安装施工工艺和运行环境三方面影响。电缆质量和安装施工工艺的唯一检测手段就是电缆的交接试验,而检测电缆在投运后受运行环境影响程度,需要依靠定期的预防性试验来实现。通过交联电缆的交接试验和预防性试验,可以最大程度防止电缆设备事故发生。
  交接试验和预防性试验的试验项目基本一致。但因为两者试验目的不同,所以试验侧重点有所不同。根据有关规定,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需要做好测量绝缘电阻、直流耐压试验及泄漏电流测量、交流耐压试验、测量金属屏蔽层电阻和导体电阻比、检查电缆线路两端的相位、交叉互联系统试验6大试验项目。
  交接试验注意事项
  电缆交接试验应在电缆敷设完成、电缆附件安装完成后,但是未进行电缆搭接和通电之前进行。交接试验主要是针对电缆出厂后运输、敷设和电缆附件安装等情况进行的检测。试验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交接试验所检测的一般都是新安装的电缆。由于耐压试验是一种破坏性试验,在实际操作中,一般在直流耐压试验和交流耐压试验中选择一个。直流耐压试验对电缆的绝缘层的破坏是具有积累性的,每多做一次直流耐压试验,电缆的绝缘性能就会下降一点。交流耐压试验工作条件比较苛刻,很多被试电缆都置身于户外,对于笨重的交流耐压设备,庞大的交流试验电源,需要长达几小时的全封闭试验环境要求。
  交接试验要重视电缆线路两端相位检查。这种检查比较简单,只要用万用表逐一核对被试电缆的相位即可,避免出现电缆相位错标,或者漏标问题,电缆两端相位如果标错就意味着可能造成一些三相电反相事故。检查时,依次在一端将一芯线与电缆的接地线连接,在另一端用万用表或电阻表测量电缆接地线的通断,每芯测3次,共测9次,测后将两端相位标记一致即可。
  预防性试验注意事项
  预防性试验是在电缆投运后对电缆按一定周期进行的一种检测。
  试验前,应取得被试品原有试验数据,以方便试验时对被试电缆运行环境和状况进行评估。取得被试品原有试验数据后,当电缆主绝缘的绝缘电阻数值、电缆外护套绝缘电阻数值、电缆内衬层绝缘电阻数值、铜屏蔽层电阻和导体电阻之比数值,与交接试验数据比较且数据变化不大又在合格范围时,就不应再作直流耐压试验。当判断出电缆外护套和内衬层破损进水或新制作终端头和新制作中间接头,以及处理电缆铜屏蔽层后,才需对电缆做直流耐压试验。
  要进行电缆外护套绝缘电阻测试,测量钢铠对地绝缘电阻值,主要检查支埋电缆的外护套有无破损。由于新电缆一般还没有水分进入电缆,外护套绝缘电阻一般都比较好,而使用了几年的旧电缆就不同了,一些浸泡在水里的电缆如果有一点破损,就很可能进水。测试时采用500伏兆欧表测量,当每千米绝缘电阻低于0.5兆欧时,就可能出现电缆外护套进水,或者受潮,这对电缆的使用寿命是非常有影响的。
  链接
  直流耐压试验应注意的问题
  1. 试验前先对电缆验电,并对地充分放电;将电缆两端所连接设备断开,试验时不附带其他设备;将两端电缆头绝缘表面擦干净,以减少表面泄露电流所引起的误差,必要时应在电缆头相间加绝缘挡板。
  2. 试验场地应做好安全措施如安围栏等,特别是在电缆另一端要挂好警告牌并派专人看守以防外人靠近,检查接地线、放电棒是否接好。
  3. 加压时,应分段逐渐缓慢升电压以防充电电流过大,并分别在0.25、0.5、0.75、1.0倍试验电压下停留1分钟后读取泄漏电流值;最后在试验电压下按规定的时间进行耐压试验,并在耐压试验终了前,再读取耐压后的泄漏电流值。
  4. 根据电缆类型不同,微安表有不同的接线方式,一般都采取微安表接在高压侧,高压引线及微安表加屏蔽。对于带有铜丝网屏蔽层且对地绝缘的电力电缆,也可将微安表串接在被试电缆的地线回路,在微安表两端并联一放电开关,测量时将开关拉开,测量后放电前将开关合上,避免放电电流冲击损坏微安表。
  5. 应在高压侧直接测量试验电压。因为采用半波整流或倍压整流时,如采取在低压侧测量电压换算至高压侧电压的方法,由于电压波形和变比误差以及杂散电流的影响,可能会使高压试验电压幅值产生较大的误差,故应在高压侧直接测量试验电压。
  6. 每次耐压试验完毕,应先降压,切断电源。然后对被试电缆用每千伏约80千欧的限流电阻对地放电数次,然后再直接对地放电,放电时间应不少于5分钟以保证充分放电。
    摘自www.dianlifuwu.com/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