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9):
·
行输出变压器的代换方法
  电视机行输出变压器损坏后,能修复的可能性较低,在找不到相同的型号更换时,可用其它行输出变压器代用。电视机型号虽然繁杂,有的机型虽然不同,但电视机内部电路却是相同的(同一机心),所以能直接代用;有一些略为改动一下脚的顺序就可以代用;还有一些则要改制后才能代用。代用时,首选应考虑直接代用,其次考虑改脚后代用;改制代用是不得而为之。

1、直接代用

  一部分电视机的牌号和型号虽然不同,但它们的机芯相同,行输出变压器的引脚功能相同,引脚排列一致,绕组参数相近,因此可以直接代用。
  这种代用方法简单、方便,代用效果好。但必须全面考虑各种行输出变压器的性能及有关参数,不能盲目乱代。一般来说,机芯、吋数相同机子的行输出变压器可以直接代用。机芯相同,14吋至21吋的可直接代用;25吋至29吋的可直接代用。
  应急修理时,如果机芯相同,吋数小的电视机的行输出变压器可代用吋数大的行输出变压器。但高压稍低,图像增大。解决的方法有两种。①将行出管的逆程电容的容量减少1/4左右,但不能减得过小,否则易烧坏行输出管。②在行输出管与行偏转线圈之间串上一个电感线圈。电感线圈可用一小截磁棒,用φ0.41左右的漆包线乱绕80~120匝。匝数越多,行幅缩得越小。调节电感线圈的匝数,可使行幅合乎要求。
   另外要注意的是:有的产品机型一样,但内部元件因生产批次不同而有所不同,最明显的是显像管。所以有的行包装上去,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对聚焦电路、亮度电路、场供电电路做调整。

2、改脚代用

  一些彩色电视机行输出变压器各绕组的参数相同,但引脚排列不一样,所以改动引脚与线路的连接线后,就可以替代原行输出变压器工作。
改脚后能代用的条件是;
   ①与原行输出变压器的工作电压基本相同;
   ②与原行输出变压器的体积和外形基本相同;
   ③与原行输出变压器各对应绕组的绕向一致,匝数相近。
  由于行输出变压器的引脚是固定的,因此改脚代用时,应将代用的行输出变压器固定在原行输出变压器的位置上,再切断底板需要改动引脚的铜箔,然后重新用引线将引脚和电路板连接好。
  改动引脚后应检查;代用行输出变压器的各引脚功能必须与原行输出变压器的引脚一一对应,要严格检查接线是否正确,才能通电试机。

3、改装后代用

  彩色电视机的行输出变压器之所以可以相互改装代用,是因为大多数电视机的行电路工作原理、结构大致相同,工作电压相近(约110V),行偏转电感差别不大。一般的行输出变压器初级绕组约为100匝左右,初级绕组匝数较多的行输出变压器可以代绕组匝数较少的行输出变压器。其它绕组的匝数虽然有出入,但匝数较少,可通过加正反向绕组达到加减该绕组电压为原机标称电压的目的。加绕的匝数规律是:2圈/3伏,其值仅供参考。
  改制代用的原则是:代用的行输出变压器不能影响显像管的使用寿命,不能降低整机的主要指标。
  改制代用的条件是:①代用的行输出变压器的工作电压与原来的基本相同;②代用的行输出变压器输出的聚焦电压与原来的接近,如果没有接近的,则选用的宜高不宜低,高的易设法降低;③代用行输出变压器的外形、体积尽量与原来的相近。
  在代用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可用下述的方法解决。①欠缺某个绕组或绕组输出的电压不符时,可以在磁芯另一边加绕新绕组解决。②行输出变压器不附聚焦电位器时,可另加分离的电位器解决。③聚焦电压过高时,可用电阻分压的方法解决。④引脚排列顺序不附时,可用软引线接到相应的接线上。⑤因体积过大安装不了时,可单独放置,再用引线将引脚与电路接通。
  改制时应注意:加绕绕组的方向不能搞错。否则原来是负脉冲输出的会变成正脉冲输出,整流后的电压会高出几倍,造成严重的后果。

改装的技巧

  电视机的行输出变压器之所以可以相互改装代用,是因为大多数电视机的行电路工作原理、结构大致相同。一句话概括起来,就是:大同小异。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遇到连近似代用都找不到的情况,就让我们去发挥智慧吧。
  1。找到一个电视机的行输出变压器,缺一个低压绕组,其他各绕组输出电压一致。可在磁芯的另一边加绕一个绕组;或加一个次级输出电压一样的变压器。
  2。整个电视机的行输出变压器的电压都偏低或偏高少许,将电视机供行输出变压器的电压提高或调低一点。调电压时,要断开电源以外的电路,并记下其电压,算一下量出来电压与其中一个绕组的变压比,再按变压比算出应该提高的电压(应该提高的电压=量出来电压*其中一个绕组量出来电压/该绕组应有的电压)。调好以后再将外围电路复原。
  3。应该注意的是,用万用表量行输出变压器出来的交流电压不是实际的电压,在整流后的电路上量出来的电压与图纸对比,却较为准确。
  4。某一低压绕组输出电压过高,可以用三端稳压IC或晶体管电路降压。
  5。一个行输出变压器高压部分与图纸相符、另一个行输出变压器的低压部分与图纸相符。将两个行输出变压器的初级并起来,其它部分各取所需。这种方法须要将电源开关管和行输出管加大散热片!传奇商务在线为您提供各种工业电器,如传感器 继电器 变压器

网友A:
我想知道,如果改了后其行输出管要不要作相应的变化?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