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的问题

楼主(2011-06-09):
我这里有一台机器电机想加一套电磁抱闸170V直流的,我想从电机接线住处引两根380V加一个二极管行吗,抱闸不大也就几百瓦,需要加多大的二极管,是串联在一根相线上吗。

网友A:
加二极管的目的是什么?有专门的整流桥啊!

网友B:
不是用专门的抱闸机构?

网友C:
这个合适不?这是90V的,170v的把管子耐压值加大600V,线路接380V

楼主:
半波整流怎么做

网友D:
“我这里有一台机器电机想加一套电磁抱闸170V直流的,我想从电机接线住处引两根380V加一个二极管行吗,抱闸不大也就几百瓦,需要加多大的二极管,是串联在一根相线上吗。”
  从电机接线住处引两根380V加一个二极管是可以的,见下图:
    经过二极管半波整流,其整流的直流平均电压=380*0.45=171V。
  关于选用多大的二极管,可以这样计算:如抱闸功率为 P ,U=171V   故电流:
       I= P / U   二极管应选工作电流>=P/U,反相电压>=380*3=1200V

楼主:
R应该选多大
抱闸线圈500瓦R应选多大呢,不串R可以吗

网友D:
图中的R表示抱闸线圈的内阻,不是外接的,对于直流抱闸,其电流大小取决与线圈电阻,即:如功率=500W,线圈电压=170V,则电流=500/170=2.9A,其线圈电阻=170/2.9=58.6欧。

网友E:
4楼的图是错的当CJX2断开星形点就不是0电位了

楼主:
我用的抱闸线圈是直流170V。电机角接,还用加整流块吗

网友F:
最好接个整流电桥吧 全波的。。。然后在直流输出端并上个电解电容改善波纹系数,保证输出直流稳定,接个电阻降压到你电磁铁合适的电压

网友G:
用一只10A600V全桥,接3个脚。380*0.45=171V。这种抱闸线圈就是这样用法,380v半波整流+续流,不需要加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