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9):
有什么器件能对我们的220V电源和有线电视线路在雷雨天起到一定的防雷功能呢?220V的电源用压敏电阻还是放浪涌保护器呢?家里没有接地线也不可能弄。推荐不要用地线的保护器。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A:
期待高人指点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现在都是数字电视,用机顶盒的,你是说把一个102的电容串联在进线的同轴线里吗?不知道这么做是什么原理?电容的大小对信号有什么影响?用稳压管反串的话,稳压管的结电容对数字信号有影响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