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9):
用10D471的压敏电阻一只脚接进线端的零线另一只脚接负载端的火线这样可以吗?当电压过高时击穿短路造成漏电开关进出线电流不相等,漏电开关漏电跳闸。保护电路。不知道还有什么缺点吗?还是压敏电阻再串联一个电阻限制一下短路电流?

网友A:
缺乏理论作后盾啊

网友B:
值得思考

网友C:
3楼你那个短路是很可怕的,楼主那个理论上只要压敏电阻泄压电流达到30ma就造成漏电开关跳闸,不过建议串联一个灯泡在里面防止电流过大。
还有一个,貌似要加三个这样的电路,三相嘛,但是如果三相负载相对平衡,零线断了也就断了,各相电压也不会升高,貌似起不了效果

楼主:
毕竟只用任意一相嘛,民用电不可能三相平衡的,当自己家的一相电压过高压敏电阻击穿造成漏电开关跳闸。

网友D:
这个要思考一下,这种方法没尝试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网友G:
楼主的想法,从原理上说,似乎可以;
不知有不有其他问题,即同样存在楼主的疑问。

网友H: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一只250~260V的压敏电阻并在试验按钮的两端就可以保证电压升高到260~270V的时候就会跳闸。

可惜没有250~260V这个规格的压敏电阻,只有240V和270V的压敏电阻,只能做到250V或280V就跳闸的保护。

网友I:
装有漏电开关,如果零线断了后,漏电开关就会跳的,没有必要再装压敏电阻了。就怕的是三相民用电用四极空开,把零线接在空开上,此是如果零线断开的话。线电压就会升至380v,220v的设备就完蛋了。

楼主:
12楼的压敏电阻型号是241的,就是240VD的电压,用在220V 的线路上是不是太小了?一般的家用电器都用的10D471也就是470V的电压啊,不是要2.倍的工作电压吗?

网友J:
好像效果有吗?
  三相四线的零线与地线再多处接地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12楼的压敏电阻型号是241的,就是240VD的电压,用在220V的线路上是不是太小了?一般的家用电器都用的10D471也就是470V的电压啊,不是要2.倍的工作电压吗?
呵呵!

不用考虑交流电压最大值的问题,如果你用了470V的压敏电阻,恐怕电压超过472V才能跳闸,此时你的电器恐怕都变成一堆废物了。

我通过实验,动作电压一般比压敏电阻的标称电压高10~13V左右。我曾用240V的压敏电阻用于我家的总漏电开关,只要晚间电压不超过250V,可以长期使用。

你可以看我给出的第一张图的数字万能表显示的数值不就证实我的话了。

致于原理,你可以分析一下压敏电阻串一只限流(约30mA)电阻后其工作特性变成怎样就知道什么回事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用10D471的压敏电阻一只脚接进线端的零线另一只脚接负载端的火线这样可以吗?当电压过高时击穿短路造成漏电开关进出线电流不相等,漏电开关漏电跳闸。保护电路。不知道还有什么缺点吗?还是压敏电阻再串联一个电阻限制一下短路电流?
 我建议使用交流接触器加漏电保护器,交流接触器使用220V如果零线断了,交流接触器断开。如果漏电,保护器工作。

楼主:
还请13楼的详解一下,我看了一般的漏电开关里是一个10D471压敏电阻和一个3.9K1W的电阻串联的。按照13楼的意思我把一个240V的压敏电阻和那个3.9K欧的电阻串联,然后一端接电源的零线一端接出线的火线就能在电源超过250V时跳开对吗?    我们这的电压挺高的一般240V左右,吃晚饭时间有245V 过年时有255V左右。

网友L:
有价值,值得研究。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请13楼的详解一下,我看了一般的漏电开关里是一个10D471压敏电阻和一个3.9K1W的电阻串联的。按照13楼的意思我把一个240V的压敏电阻和那个3.9K欧的电阻串联,然后一端接电源的零线一端接出线的火线就能在电源超过250V时跳开对吗?    我们这的电压挺高的一般240V左右,吃晚饭时间有245V 过年时有255V左右。
像你现在的实际状况,用了240V的压敏电阻有可能会经常跳闸。

如果经常超过250V电压的,可以采用270V的压敏电阻,这样在电压达到280V左右就可以跳闸。

当然了,如果能找到250~260V的压敏电阻(可惜没有这个规格)就可以达到在260~270V就跳闸的保护目的。

我的方法只是将压敏电阻直接焊接在试验按钮的两端就可以了!!!!!

网友M:
学习了呀,值得思考

楼主:
谢谢你,兔子,240V和270的都买几个试试。

楼主:
用双向的250V或260V的瞬态抑制管和试验按钮行吗?

网友N:
值得深思探讨一下

网友O:
楼主说的不可取,不要那么做哦,危险。不妨试一试做好重复接地。

楼主:
有什么地方危险的,说说看呢?

网友P:
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Q:
建议用接触器220V的掉零线接触器弹开短开负载....

网友R:
压敏电阻上标的电压是直流电压,要保护220V交流必须选用431 或471的压敏电阻。

楼主:
no,我看到一个正泰40A漏电开关输出端并的MYG3 14D300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