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4AD-E2编程

楼主(2011-06-09):
谁有台达DVP4AD-E2编程实例呢?最近用这个AD模块,跟三菱差很多,从说明书上就看到只要2条指令
TO K0 K2 H6 K1 //CH1 4-20ma
FROM K0 K20 K2M100 K2 读取CH1当前值
不知道对错,请指点下。

网友A:
台达的可以软件里选对应的模块来生成AD模块的程序;

楼主:
有是有,可是那4种输入模式都没有4-20ma 的,电流模式的只有-12 ~20MA   -20~+20MA 这个还要进行微调?

网友B:
那两条指令不是读和写吗,具体的值需要运算来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