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9):
2010.6-8
自动台钻(数控台钻)初级操作教程
一.设置
上电,找到“参数一”,进行加工参数设置:
1孔深:即工件钻孔的深度。单位:0.01毫米。比如:钻34毫米的孔,请在后面输入:3400。
2首段长:钻头离工件多远不妨碍您装卸工件呢?比如:12毫米。请在后面输入:1200。
3进给次数:钻34毫米的孔分几次钻完呢?因为中间需要退屑,如果退两次屑,那就是进给三次,请在进给次数后面后面输入“3”。

二.对刀:
装夹好工件及钻头。
将选择开关转到“对刀”位,最左侧按钮为“点进”按钮,左数第二个按钮为“点退”按钮。点动钻头,使其刚好接触加工工件表面,按左数第三个“回原点”按钮,则钻头快速返回加工原点。回原点两秒钟之后,系统自动将“X:”后面坐标清零,此零点即自动循环的零点。
三.自动加工:
将选择开关转到“自动”位或“冷却”位,按“启动”按钮,则机床按默认参数及“进给次数”进行自动循环,按“暂停”键,停止进给,按“启动”,机床重新启动。循环完成,机床自动返回零点,等待下一次循环。选择开关在“冷却”位,冷却不停。
按“暂停”键后,按“回零”,机床返回零点。
工件正常加工完毕,测量后如发现尺寸不符,可修改“刀补”修整。
更换钻头
有两种方法:一、自制长度规,每次更换钻头装夹长度一致,可省略对刀时间。二、在“对刀”方式下,重新对刀。
主轴启动:机床上电后,由机床左侧揿压按钮负责启停。

网友A:
看这个说明,真没有我的钻床好操作,功能比我的程序差远了。

网友B:
看起来太复杂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