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电机问题

楼主(2011-06-10):
前两天遇到以奇怪的事
 一设备电机启动跳闸,查线路,空开,接触器均无问题,测量电机三相线圈阻值正常均等且均无接地情况。电机外壳也不发热,但是打开电机端子盖时有轻微焦味(不是很大,就是那比种绝缘漆味呛点)。断开负载,还是跳。
  一切测试无果后,断然决定换电机,结果换完电机后正常运行,线路没有动过
1)我的测量方法应该是正确的
2)电机确确实是坏了(关键是测不出来)

希望能跟以后遇到这样事的同仁们不要范同样错误

网友A:
电机坏了一定能测出来  楼主能谈谈具体怎么测的吗?

网友B:
可能是内部的绝缘层坏了,有些时候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C:
绕组接线是否正确?摇表摇测对地,相间直流电阻值是否足够大?等

网友D:
从你所描述的话来看,从头到尾都没有说摇表这个东西,足以说明你的检查方法是有缺陷的,不够严密啊,电机绕组与绕组的绝缘是多少?各个绕组跟外壳的绝缘是多少?你并没有检查出来,只凭万用表来测量绕组值是不够的,并测不出它的绝缘值,万用表能输出的电压能去到多少?我知道的最高也就是9v,而电机是接入一般都是380v(三相电机),而摇表能很好输出高压,模拟它平时工作电压,可以测量绝缘的好坏,万用表是达不到它的要求的。还有你所说的有烧焦的味道,开关打不上,如果是漏电跳基本上是绕组绝缘损坏碰壳。跳过流,基本是匝间短路,这除了要表能测量外,万用表基本上是废的(除了测量各个绕组阻值是否平衡)

网友E:
5楼说的全面,我们以前还用过电桥测量它的内阻来判断电机的好坏
现在坏了就直接送修了

网友F:
一般测工作电流和绝缘电阻就差不多能判定了。

网友G:
还是5楼说的正确,LZ好好学习

网友H:
接地用摇表把握些。

网友I:
5楼有实力佩服。

网友J:
纠正5楼一下,匝间短路有两种,一种是同相匝间短路,一种是异相匝间短路,同相匝间短路使用摇表测试不出来,数字万用表可以测试出来,指针万用表也不一定能测试出来;异相匝间短路使用摇表可以测试出来。为了准确判断电机的故障,最好使用直流电桥和摇表,专业一点的使用直流测试仪,但是一般非专业的维修人员是难以配齐这些检测工具的。

网友K:
1.测空开三相输出电压
2.输出三相电压正确就把负载拆掉试电机
3.确定电机有问题就用摇表测电机三相绕组值(如果绕组只有一组阻值偏小的话,重新对绕组绝缘处理烤干就好;如果有两组偏小另一组的五分之一就要重新绕线圈)
我个人觉得是快速维修此问题的方法!如果不是很正确的话,还请指教

网友L:
电机有没有问题,很好判断,一是正常工作进有没有过载,没有过载不是电机问题,有过载,断开负载,看电机的空载电流,空载电流下正常,说明电机没有问题,否则电机有问题。当然前提是你的电源没有问题。

网友M:
断开负载还跳???
可能是绕组有接地的现象,你没测出来是你在断电的情况下测量,电机是无振动的,所以是正常的,当你通电后,电机有振动,或者绕组在电磁力作用下有位移,所以就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