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0):
该机一开始上电报AdEr(电流检测故障),后来上电即报LU(欠压)。搞不明白为什么,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一开始上电报AdEr(电流检测故障)
看来是霍尔电流检测有问题!
后又报欠压,就是看看霍尔+15V、-15V电源低下是不是短路
造成欠压检测电路电压也下降才会报欠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