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解救下吧。

楼主(2011-06-10):
最近刚接触到的伺服电机,对其一点了解都没有。伺服是雷赛的,5KW的。额定电流是28A,瞬间最大电流是84A。想请教下伺服驱动器到伺服电机之间的线应选多大的,电流多大?变压器到伺服驱动器的线又该选多大,电流又是多少?变压器进线端又该选多大的,电流多少?还有想给装个低压断路器应装在哪比较好,望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楼主能把伺服电机以及放大器的详细参数说明白点再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