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0):
哪位师傅有自耦降压启动电气原理图?

急用

师傅们帮帮忙了

网友A:
很简单的啊,很多基本的电力拖动上就有

网友B:
顺道请教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4320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8&id=282549&replyID=1511043&star=2&skin=

顺道请教:我们控制柜65%抽头,切换时间20秒左右,使用者经常启动几秒就按停止按钮,自耦变压器线包烧过几次表情,如何避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顺道请教:我们控制柜65%抽头,切换时间20秒左右,使用者经常启动几秒就按停止按钮,自耦变压器线包烧过几次表情,如何避免?

看热继放在115A处,电机的功率会在55KW左右,切换时间需20秒,启动完成会在30S以上,应该是属于转动惯量较大的,如球磨机之类的重载启动设备,却采用65%抽头,致使启动时间过长,启动完成时自耦变压器线包必然过热。

启动几秒就按停止按钮,又继续启动,自然就有热量的积累,这样次数多了就会烧自耦变压器了。

建议:
1.  在操作规程中规定,启动过程不允许按停止按钮,除非设备有故障。
2.  操作规程中限定两次启动的间隔时间,或加时间继电器,时间未到此启动按钮电路在断开状态,此时间可以长些,如一个小时。

网友D:
用个星三角起动,不就永远不烧变压器了,没得烧了。

网友B:
在我的班烧过一次,交班前搞岗位卫生去了,十几分钟后回来后一进屋闻到味儿不对,断电找了半天才找到。估计以后还要烧,使用者不注意,开了马上就关,某个晚上我在MCC房打瞌睡,噼噼啪啪响了十几次,气得我直接拉闸断电。

楼主:
有了,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