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程序不运行

楼主(2011-06-10):
使用中的三菱FX1N-60mr  突然无输出  设备停运  后来从厂家买来新的PLC 下载原机程序设备正常  但使用不到两月  故障重现  只好再次购买PLC  换下后我在故障PLC上下载其他程序  有的程序能运行  有的程序不能运行 包括原机程序也不运行 不知到是什么原因  望大家指教

网友A:
厂家没给你个说法,这个PLC有没有问题

网友B:
直接让厂家再换,应该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C:
PLC肯定需要检测了 ,需要厂家一个说法

楼主:
设备厂家把责任推到PLC供货商  供货商不承认PLC有问题

网友D:
不能运行应该是PLC的问题.现在翻新的三菱太多了,我就曾经遇到过好多次,最近一次是一台FX2N-128MR的,输入不接线,输入点是亮的.还有曾经遇到过内部辅助继电器不能用的.所以个人认为,设备不能图成本,该用好的用好的,用新的.主要是要从正规供货商手上拿货.我一般都不怎么考虑成本,机器做出来没问题就好了.也许这样不对,呵呵.

网友E:
程序没问题那就是PLC的问题,现在三菱的很多·高仿机

网友F:
厂家没给你说法?

网友G:
像FX1N系列,用国产的代替吧,还是不错的。

网友H:
用些简单功能都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I:
很多PLC看起来是的,但其实是山寨的。这个年头,山寨猛于虎啊!不要被外表欺骗了呢的眼睛。

网友J:
哈,极有可能设备厂家在程序里加了定时锁:条件达到,禁止所有输出。
三菱PLC有个特殊继电器,启动它后,所有输出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