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型号解读

楼主(2011-06-10):
施克接近开关
IM18-08NNS-ZW1其中每一个字母数字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知道的说下哈 最好有他的说明书可以提供一份  谢谢

网友A:
IM12-08NNS-ZW1 外径:M12非屏蔽  检测距离:8 输出方式:PNPNPN   输出功能:常闭  连接方式:自带2M电缆    电感式接近开关

网友B:
输出方式:PNPNPN ,这个是是什么意思?

网友C:
PNP    NPN两种输出方式,也可以说是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出

网友D:
看看晶体管的基本电路,晶体管输出都是采用集电极开路输出。常开型的接近开关有动作时,晶体管动作,集电极与发射极导通,NPN管的发射极是接0电平,此时集电极也是0电平;PNP管的发射极是接电源,此时集电极也是电源。说白了就是NPN是低电平有效,PNP是高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