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0):
技术员非要试试自动点火装置,等了半天没动静找我来了表情调试放电头距离时来了一下,感觉和220V交流电触电差不多。第一次接触自动点火装置,大概就是一块太阳能板子,第下接了个控制盒加一块小电瓶,电瓶二端电压量了14-15V,原理是8秒左右放一次电,点燃可燃气体。

网友A:
那是直流经过电子电路升压到几万V的瞬间脉冲电压,玩玩也没什么,没生命危险。交流220就没那么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直流经过电子电路升压到几万V的瞬间脉冲电压,玩玩也没什么,没生命危险。交流220就没那么好玩了。

感谢指教,控制盒拆不开,什么结构看不到。下次上班上照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直流经过电子电路升压到几万V的瞬间脉冲电压,玩玩也没什么,没生命危险。交流220就没那么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你可以用那个用完了的压电陶瓷打火机,拆出来压电陶瓷对自己试验一下也是差不多滴
不敢,一次就够了,心理因素:电一次摸着手都抖。

网友D:
LZ, 14V直流电压是安全电压,但220V交流电压可就不一样了,你下次一手抓相线一手接地看看是什么效果?
  呵呵

网友E:
干这行时刻保持警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这行时刻保持警惕

说得好!谨慎小心无大错!!!

我第一次触电是换灯泡,关了开关,有监护人,没挂牌(监护人站在配电柜正前方),装灯泡时突然被电击,差点从发电机上打下来。

网友F:
安全第一啊!有一次我们哥们在调试时,接地没做好,当时那哥们就一手搭设备,另一手搭到一废钢板上,当时他就来感觉了。我们后来用万用表一量,好家伙,180V了。表情。所以一定更要注意安全了。要是那天再马虎一点,那个哥们直接面见上帝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