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0):
我有变频器若干个,但没有三相电源,请高手指点如何小改三相变频器用在单相电源上??

网友A:
看变频器容量多大,配一个单相220V变380V与变频器容量相当的变压器就好了!
但由于输入是两相380V,变频容量应降额。使用75%左右容量

网友B:
同意楼上,可以使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改一下变频器的电压检测电路,因为控制的是1.5KW小电机,变频器可以输出为3*220V电压。

网友C:
变频器容量多大,配一个单相220V变380V与变频器容量相当的变压器就好了!
但由于输入是两相380V,变频容量应降额。使用75%左右容量

网友D:
第一种方法:将220v倍压整流,需配滤波电容1000u,倍压整流后为2线输出,接变频器的任意2个电源输入端,悬空一个电源端子,电机配380v的。
 第二方法:用交流调压器将电压调致380v,接变频器的任意2个电源输入端,悬空一个电源端子,电机配380v的。

网友E:
你好,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变频器上面改动就可以。可以联系我1899311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