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0):
我单位野外作业使用发电机发电,因为负荷不断变化,柴油机转速不稳定致使频率波动很大,正常在50,最低45左右,持续时间1-2秒,电机基本正常。

网友A:
电机频率低可以正常启动,但最好是带减速机或者使用变频等启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频率低可以正常启动,但最好是带减速机或者使用变频等启动方式

成本太高了,除了三台55KW的采用自耦降压启动和二台星角启动外,别的0.5-15KW的电机都是全压启动。

网友B:
放心用吧,只要电机不过热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