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0):
我想问一下什么叫开环和闭环数控系统??它们有什么区别?最好举例说明。谢谢....

网友A:
急毛啊  你不会去翻书啊 笨死了

网友B:
你急着交作业吧   自己看书去   数控4班的

网友C:
目前国产CNC有 90%以上都是开坏

网友C:
仅靠电机上的编码器,这也是开环。要求拖板装有电子尺的,这才是真正闭环系统。

网友D:
现在的数控系统多半是开环系统。因为现在的数控系统的要求的精度都没达到。

楼主:
谢谢   ...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E:
您好 本人初学  举个例子:我用一个电动阀门PLC控制 按下电动门开 开到位后开到位指示灯亮。这个过程是不是可以叫做闭环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所谓闭环,就是执行结果会准确真实的反馈回控制系统。例如伺服位移机构,如果有绝对值编码器或者电子尺将移动数据反馈给控制系统就是闭环,如果没有将移动数据反馈给控制系统就是开环控制(伺服马达本身的编码器对整个系统来说不算闭环,但是相对于伺服控制器来说是一个闭环)
  您好 本人初学  举个例子:我用一个电动阀门PLC控制 按下电动门开 开到位后开到位指示灯亮。这个过程是不是可以叫做闭环控制??

网友D:
闭环控制,从输出量变化取出控制信号作为比较量反馈给输入端控制输入量,一般这个取出量和输入量相位相反,所以叫负反馈控制,自动控制通常是闭环控制。比如家用空调温度的控制   闭环控制在各种控制实例中有具体的表现方式,比如汽车发动机燃烧控制。   正反馈和负反馈是闭环控制常见的两种基本形式。其中负反馈和正反馈从达于目的的角度讲具有相同的意义。从反馈实现的具体方式来看,正反馈和负反馈属于代数或者算术意义上的“加减”反馈方式,即输出量回馈到输入端后,与输入量进行加减的统一性整合后,作为新的控制输出,去进一步控制输出量。实际上,输出量对输入量的回馈远不止这些方式。这表现为:运算上,不止于加减运算,还包括更广域的数学运算;回馈方式上,输出量对输入量的回馈,也不一定采取与输入量进行综合运算形成统一的控制输出,输出量可以通过控制链直接施控于输入量等等.
开环控制没有反馈环节,系统的稳定性不高,响应时间相对来说很长,精确度不高,使用于对系统稳定性精确度要求不高的简单的系统.   开环控制是指控制装置与被控对象之间只有按顺序工作,没有反向联系的控制过程,按这种方式组成的系统称为开环控制系统,其特点是系统的输出量不会对系统的控制作用发生影响,没有自动修正或补偿的能力。   闭环控制有反馈环节,通过反馈系统使系统的精确度提高,响应时间缩短,适合于对系统的响应时间,稳定性要求高的系统.   半闭环控制系统是在开环控制系统的伺服机构中装有角位移检测装置,通过检测伺服机构的滚珠丝杠转角间接检测移动部件的位移,然后反馈到数控装置的比较器中,与输入原指令位移值进行比较,用比较后的差值进行控制,使移动部件补充位移,直到差值消除为止的控制系统。这种伺服机构所能达到的精度、速度和动态特性优于开环伺服机构,为大多数中小型数控机床所采用。

网友G:
伺服系统
开环伺服系统由步进电动机和步进电动机驱动线路组成。数控装置根据输入指令,经过运算发出脉冲指令给步进电动机驱动线路,从而驱动工作台移动一定距离。这种伺服系统比较简单,工作稳定,容易掌握使用,但精度和速度的提高受到限制。只用于经济型数控机床。闭环伺服系统由伺服电动机、比较线路、伺服放大线路、速度检测器和安装在工作台上的位置检测器组成。这种系统对工作台实际位移量进行自动检测并与指令值进行比较,用差值进行控制。这种系统定位精度高,但系统复杂,调试和维修困难,价格较贵,主要用于高精度和大型数控机床。
   半闭环伺服系统的工作原理和闭环伺服系统相似,只是位置检测器不是安装在工作台上,而是安装在伺服电动机的轴上。这种伺服系统所能达以的精度、速度和动太特性优于开环伺服系统,其复杂性和成本低于闭环伺系统,主要用于大多数中小型数控机床。
数控机床中开环、闭环与半闭环系统的组成、原理和应用特点。 开环伺服系统由步进电动机和步进电动机驱动线路组成。数控装置根据输入指令,经过运算发出脉冲指令给步进电动机驱动线路,从而驱动工作台移动一定距离。这种伺服系统比较简单,工作稳定,容易掌握使用,但精度和速度的提高受到限制。只用于经济型数控机床。
闭环伺服系统由伺服电动机、比较线路、伺服放大线路、速度检测器和安装在工作台上的位置检测器组成。这种系统对工作台实际位移量进行自动检测并与指令值进行比较,用差值进行控制。这种系统定位精度高,但系统复杂,调试和维修困难,价格较贵,主要用于高精度和大型数控机床。
   半闭环伺服系统的工作原理和闭环伺服系统相似,只是位置检测器不是安装在工作台上,而是安装在伺服电动机的轴上。这种伺服系统所能达以的精度、速度和动太特性优于开环伺服系统,其复杂性和成本低于闭环伺系统,主要用于大多数中小型数控机床数控机床中开环、闭环与半闭环系统的组成、原理和应用特点。开环伺服系统由步进电动机和步进电动机驱动线路组成。数控装置根据输入指令,经过运算发出脉冲指令给步进电动机驱动线路,从而驱动工作台移动一定距离。这种伺服系统比较简单,工作稳定,容易掌握使用,但精度和速度的提高受到限制。只用于经济型数控机床。
闭环伺服系统由伺服电动机、比较线路、伺服放大线路、速度检测器和安装在工作台上的位置检测器组成。这种系统对工作台实际位移量进行自动检测并与指令值进行比较,用差值进行控制。这种系统定位精度高,但系统复杂,调试和维修困难,价格较贵,主要用于高精度和大型数控机床。
   半闭环伺服系统的工作原理和闭环伺服系统相似,只是位置检测器不是安装在工作台上,而是安装在伺服电动机的轴上。这种伺服系统所能达以的精度、速度和动太特性优于开环伺服系统,其复杂性和成本低于闭环伺系统,主要用于大多数中小型数控机

网友G:
开环伺服系统由步进电动机和步进电动机驱动线路组成。数控装置根据输入指令,经过运算发出脉冲指令给步进电动机驱动线路,从而驱动工作台移动一定距离。这种伺服系统比较简单,工作稳定,容易掌握使用,但精度和速度的提高受到限制。只用于经济型数控机床。闭环伺服系统由伺服电动机、比较线路、伺服放大线路、速度检测器和安装在工作台上的位置检测器组成。这种系统对工作台实际位移量进行自动检测并与指令值进行比较,用差值进行控制。这种系统定位精度高,但系统复杂,调试和维修困难,价格较贵,主要用于高精度和大型数控机床。
   半闭环伺服系统的工作原理和闭环伺服系统相似,只是位置检测器不是安装在工作台上,而是安装在伺服电动机的轴上。这种伺服系统所能达以的精度、速度和动太特性优于开环伺服系统,其复杂性和成本低于闭环伺系统,主要用于大多数中小型数控机床。
数控机床中开环、闭环与半闭环系统的组成、原理和应用特点。 开环伺服系统由步进电动机和步进电动机驱动线路组成。数控装置根据输入指令,经过运算发出脉冲指令给步进电动机驱动线路,从而驱动工作台移动一定距离。这种伺服系统比较简单,工作稳定,容易掌握使用,但精度和速度的提高受到限制。只用于经济型数控机床。
闭环伺服系统由伺服电动机、比较线路、伺服放大线路、速度检测器和安装在工作台上的位置检测器组成。这种系统对工作台实际位移量进行自动检测并与指令值进行比较,用差值进行控制。这种系统定位精度高,但系统复杂,调试和维修困难,价格较贵,主要用于高精度和大型数控机床。
   半闭环伺服系统的工作原理和闭环伺服系统相似,只是位置检测器不是安装在工作台上,而是安装在伺服电动机的轴上。这种伺服系统所能达以的精度、速度和动太特性优于开环伺服系统,其复杂性和成本低于闭环伺系统,主要用于大多数中小型数控机床数控机床中开环、闭环与半闭环系统的组成、原理和应用特点。开环伺服系统由步进电动机和步进电动机驱动线路组成。数控装置根据输入指令,经过运算发出脉冲指令给步进电动机驱动线路,从而驱动工作台移动一定距离。这种伺服系统比较简单,工作稳定,容易掌握使用,但精度和速度的提高受到限制。只用于经济型数控机床。
闭环伺服系统由伺服电动机、比较线路、伺服放大线路、速度检测器和安装在工作台上的位置检测器组成。这种系统对工作台实际位移量进行自动检测并与指令值进行比较,用差值进行控制。这种系统定位精度高,但系统复杂,调试和维修困难,价格较贵,主要用于高精度和大型数控机床。
   半闭环伺服系统的工作原理和闭环伺服系统相似,只是位置检测器不是安装在工作台上,而是安装在伺服电动机的轴上。这种伺服系统所能达以的精度、速度和动太特性优于开环伺服系统,其复杂性和成本低于闭环伺系统,主要用于大多数中小型数控机

网友H:
也可
引用 网友C:
仅靠电机上的编码器,这也是开环。要求拖板装有电子尺的,这才是真正闭环系统。
电机上的编码器的 可以叫半闭环系统,目前大部分的数控机都采用

网友I:
开环控制数控机床不带位置检测装置,也不将位移的实际值反馈回去与指令值进行比较修正,控制信号的流程是单向的。

网友I:
这种系统带有位置检测装置,是将位移的实际值反馈回去与指令值比较,用比较后的差值去控制,直至差值消除时才停止修正动作的系统。

网友I:
闭环;这种系统带有位置检测装置,是将位移的实际值反馈回去与指令值比较,用比较后的差值去控制,直至差值消除时才停止修正动作的系统。

网友J:
闭环控制系统就是带反馈装置的系统,其精度取决于反馈装置。
开环控制系统就是不带反馈装置的系统,其精度取决于机械传动精度等等。

网友K:
不懂的上网百度啊!~

网友D:
楼主极度崩溃中了。

网友L(2012-11-02):
速度环控制的是开环,位置环控制的是闭环,还要带光栅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