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0):
     我们厂里315kw变压器配电柜  无功补偿其功率因素在0.91--0.97 之间    可是老是显示感性太大 特别是在功率因素降至0.91--0.93之间   那位老大能告诉我为什么?

网友A:
一般是参数设置不完整,一般智能无功补偿预设是0.95左右,你检查一下吧。0.91至0.97是正常范围内,试试设置一下参数看看。

网友B:
这提示你要提高功率因素

网友C:
不了解这方面的 进来学习的

网友D:
增加电容就好了。

网友D:
感性大相对的就是容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