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0):
三相交流电动机分哪几种,常用于哪些场合 它究竟是怎么样工作的???

网友A:
既然你能上论坛,能打字,能发帖,足以证明你不是电脑盲,你所问的那些名词解释如果人家负责任跟你详细解释半天的话,我估计你都不会去看,以为你连百度都懒的去问。(百度搜索一大把标准答案)所以人家也懒的跟你说

网友B:
三相交流电动机又分为异步电动机和同步电动机两大类。同步电动机的转速与电网的频率保持严格不变的关系,即:
n=60f/P
式中P--磁极对数;
f--电网频率,正常情况为50Hz;
n--电机转速,r/min。
例如,对两极(P=1)的同步电动机,同步转速为3000r/min;对四极电机,P=2,n= 1500r/min。而异步电动机的转速总要小于同步转速,它是靠其相位差产生转动力矩的。
异步电动机使用最为广泛。它由定子和转子两部分组成,并分别有定子及转子绕组。定子绕组由外包绝缘的铜(铝)导线制成。随着转子绕组不同,异步电动机又分为鼠笼式及绕线式两种。鼠笼式电动机转子绕组形式像个笼子,一般用浇铸而成。绕线式电动机转子绕组由包绝缘的导线制成,三相绕组每相末端引出一根导线接到滑环上。
鼠笼式电动机的结构简单、运转可靠、造价便宜、启动简单,使用得最多。但功率因数低。在空分设备中的液氧泵、水泵、鼓风机等功率较小的机械都用鼠笼式电动机。
绕线式电动机转子构造比鼠笼式电动机复杂。但它具备鼠笼式电动机没有的特性。在启动时转子线圈中串入电阻器或频敏变阻器,可使启动电流减小而启动转矩增大。调节转子串入的电阻值还可以调节电动机转速。绕线式电动机用在功率较大的空压机、氧压机上。
同步电动机的定子与异步电动机相同,只是转子铁芯上套有直流激磁绕组,它有两根引出线接到两个滑环上,由外界供给激磁直流电,以便形成恒定磁极。同步电动机的转速不随负载大小变化而变化。此外,它的电能利用率高,也就是功率因数高。同步电动机主要用在空气压缩机、氧气压缩机这种要求恒速的、功率较大的设备上。

网友C:
三相交流电动机有哪几种?个适用于什么场合
目前较常用的交流电动机有两种:1、三相异步电动机。2、单相交流电动机。第一种多用在工业上,而第二种多用在民用电器上。

一、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旋转原理
   三相异步电动机要旋转起来的先决条件是具有一个旋转磁场,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就是用来产生旋转磁场的。我们知道,但相电源相与相之间的电压在相位上是相差120度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中的三个绕组在空间方位上也互差120度,这样,当在定子绕组中通入三相电源时,定子绕组就会产生一个旋转磁场,其产生的过程如图1所示。图中分四个时刻来描述旋转磁场的产生过程。电流每变化一个周期,旋转磁场在空间旋转一周,即旋转磁场的旋转速度与电流的变化是同步的。旋转磁场的转速为:n=60f/P 式中f为电源频率、P是磁场的磁极对数、n的单位是:每分钟转数。根据此式我们知道,电动机的转速与磁极数和使用电源的频率有关,为此,控制交流电动机的转速有两种方法:1、改变磁极法;2、变频法。以往多用第一种方法,现在则利用变频技术实现对交流电动机的无级变速控制。
   观察图1还可发现,旋转磁场的旋转方向与绕组中电流的相序有关。相序A、B、C顺时针排列,磁场顺时针方向旋转,若把三根电源线中的任意两根对调,例如将B相电流通入C相绕组中,C相电流通入B相绕组中,则相序变为:C、B、A,则磁场必然逆时针方向旋转。利用这一特性我们可很方便地改变三相电动机的旋转方向。     定子绕组产生旋转磁场后,转子导条(鼠笼条)将切割旋转磁场的磁力线而产生感应电流,转子导条中的电流又与旋转磁场相互作用产生电磁力,电磁力产生的电磁转矩驱动转子沿旋转磁场方向以n1的转速旋转起来。一般情况下,电动机的实际转速n1低于旋转磁场的转速n。因为假设n=n1,则转子导条与旋转磁场就没有相对运动,就不会切割磁力线,也就不会产生电磁转矩,所以转子的转速n1必然小于n。为此我们称三相电动机为异步电动机。
二、单相交流电动机的旋转原理
   单相交流电动机只有一个绕组,转子是鼠笼式的。当单相正弦电流通过定子绕组时,电动机就会产生一个交变磁场,这个磁场的强弱和方向随时间作正弦规律变化,但在空间方位上是固定的,所以又称这个磁场是交变脉动磁场。这个交变脉动磁场可分解为两个以相同转速、旋转方向互为相反的旋转磁场,当转子静止时,这两个旋转磁场在转子中产生两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转矩,使得合成转矩为零,所以电动机无法旋转。当我们用外力使电动机向某一方向旋转时(如顺时针方向旋转),这时转子与顺时针旋转方向的旋转磁场间的切割磁力线运动变小;转子与逆时针旋转方向的旋转磁场间的切割磁力线运动变大。这样平衡就打破了,转子所产生的总的电磁转矩将不再是零,转子将顺着推动方向旋转起来。
   要使单相电动机能自动旋转起来,我们可在定子中加上一个起动绕组,起动绕组与主绕组在空间上相差90度,起动绕组要串接一个合适的电容,使得与主绕组的电流在相位上近似相差90度,即所谓的分相原理。这样两个在时间上相差90度的电流通入两个在空间上相差90度的绕组,将会在空间上产生(两相)旋转磁场,如图2所示。在这个旋转磁场作用下,转子就能自动起动,起动后,待转速升到一定时,借助于一个安装在转子上的离心开关或其他自动控制装置将起动绕组断开,正常工作时只有主绕组工作。因此,起动绕组可以做成短时工作方式。但有很多时候,起动绕组并不断开,我们称这种电动机为电容式单相电动机,要改变这种电动机的转向,可由改变电容器串接的位置来实现。
   在单相电动机中,产生旋转磁场的另一种方法称为罩极法,又称单相罩极式电动机。此种电动机定子做成凸极式的,有两极和四极两种。每个磁极在1/3--1/4全极面处开有小槽,如图3所示,把磁极分成两个部分,在小的部分上套装上一个短路铜环,好象把这部分磁极罩起来一样,所以叫罩极式电动机。单相绕组套装在整个磁极上,每个极的线圈是串联的,连接时必须使其产生的极性依次按N、S、N、S排列。当定子绕组通电后,在磁极中产生主磁通,根据楞次定律,其中穿过短路铜环的主磁通在铜环内产生一个在相位上滞后90度的感应电流,此电流产生的磁通在相位上也滞后于主磁通,它的作用与电容式电动机的起动绕组相当,从而产生旋转磁场使电动机转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