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0):
三相电源 线电压660V    请问用100V-500V 测电笔测试行不行   谢谢

网友A:
线电压是660v,即其相电压=1/根号3,反过来 线电压是相电压的根号3倍(1.732),660/1.732=381,得出660v相电压为380v,对地的电压也可以看成相电压,100-500v的测试电笔用来测380v的点你说可不可以呢?

网友B:
超出量程了

网友C:
2楼的回答经典

网友D:
没有问题啊 因为你用册电笔只能测量相电压啊

网友E:
同意4楼的观点!

网友F:
没有问题。线电压是两相之间的,电笔只是测单项的,而且电压并不超

网友G:
除非你用两只电笔分别测量两根相线,否则没问题,相电压只有380V。

网友H:
2楼说的好!

网友I:
楼主请注意,100~500伏的试电笔不能正常测660伏的电气。
如果测,就要离电器有一段距离,我用过。
其实有专测660伏的试电笔。

网友I:
660伏是煤矿专用的电压等级。

网友J:
测660电压我们用的都是1000v的测电笔。自己的小命要紧。

网友K:
注意,以后 不要用哪个试电笔去试,要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L:
万用表可靠一点,别拿生命开玩笑。

楼主:
还是 没有确切答案

网友I:
购买660伏专用测电笔是正着。
到煤矿去找一个,北京门头沟煤矿有。山西大同煤矿也有。
不知道你是哪里人?
就近买一个就行。

网友M:
赞同2楼观点。如果担心安全可以在电笔中窜一个兆欧电阻。

网友N:
你们有没有考虑相电压380V的峰值电压,16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