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1):
总是区分不了3者,感觉图像是一样的。为什么在不同的位置,就是不同的阀件了呢?求解!!!!!!!

网友A:
简答的说,就是一个单向阀在系统中的不同应运。

网友B:
把这个阀装在不同的地方,就成了不同的功能。
把阀装在油泵出口处,就成了溢流阀。
把阀装在执行元件处,这就成了完全阀。
把阀装在回油口,这就成了背压阀了。
当然调整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网友C:
深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