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1):
我单位有一台400kw冷锯电机,用变频器带,在运行时电流到1000多安培,但总是出现过载现象,就是说的憋锯,为啥啊?

楼主:
咋没动静啊?

网友A:
开锯时候是不是进给量过大了,调小一点

网友B:
这么大的电锯?我见过小的。^_^

过载主要就是传动系的问题或是给定量大的问题。需要检修了?

网友C:
这么大的电机,要经常检查,维护。

楼主:
手动切是好使的,过载不明显,但是打到自动的话过载很厉害,

楼主:
在空转和切钢到时候电机转速恒定的,感觉有点不合理

网友B:
那就看看手动状态和自动状态给定量的区别,是不是两路信号有区别?

网友D:
400KW的电机,运行1000多安培电流,肯定是超载了。

网友B:
检查一下,手动给定与自动给定的斜坡函数曲线是一样的吗?手动给定的值与自动给定的值是否一致呢?

网友E:
400kw的电机,电流1000多安?看一下电机铭牌的额定电流。

网友F:
额定电流是700多吧

网友G:
给进量大电机过载,给进量小效率慢,是一个矛盾问题。

网友H:
这个矛盾好解决啊。换更大的电机啊

网友I:
电机好大啊还没见过,来个贴图开开眼

网友J:
电锯不动原因
变频器参数设置有误!解决办法,1先看空载能转否?2 加速时间和启动电流设置大小?3用钳表测量输出电流;根据这些要点去分析一定能解决!

网友K:
400KW的电机,额电电流应该800安培不到。1000安培刚过载,已经是够牛的了。不知你的变频是什么控制方式的,V/F控制方式的话,当频率降低时转矩会降底,频率不能低于35HZ。最好矢量控制。

网友L:
进给量是可以设置的,为何不检查下机械联结部位的状况呢?说不准是锯条有晃动,卡锯呢?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留意锯条侧磨是否严重,只是假想

网友M:
过载了
额定电压为380v400kw的电机额定电流800A左右,1000A的工作电流已经过载好多了!

网友N:
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O:
好大的电锯呀!

楼主:
电机过载
手动和自动 的进给量是不一样的,上楼说手动那斜坡函数咋看啊?我刚刚接触变频器,

楼主:
电机过载
我刚刚接触过变频器,问问楼上怎么看斜坡函数啊?

楼主:
变频器是矢量控制的,电机额定电流是690A,设置电流保护是150%,那应该如何去判断电机的控制方式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刚接触过变频器,问问楼上怎么看斜坡函数啊?
每个品牌变频器的斜坡函数参数设置是不同的。你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看说明书的参数表,确定是那个参数,然后在变频器的相应参数中查看器设定值是多少就行了。要学会看参数设置,并会修改参数才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动和自动 的进给量是不一样的,上楼说手动那斜坡函数咋看啊?我刚刚接触变频器,
既然手动的给进量和自动的给进量是不一样的,且手动没事,自动不行。那就把自动的给进量改成与手动时的一致不就行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是矢量控制的,电机额定电流是690A,设置电流保护是150%,那应该如何去判断电机的控制方式呢?
也是看参数设置。打开参数的控制模式相关的参数去查看。

网友P:
矢量学习不好
你看下运行到50Hz的时候,输出电压是不是有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