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1):
这几天正在设计和改进一种金属切削机床,由以前的液压进给改为步进或者伺服驱动进给。相当于改成NC车床的控制方式。
这种车床如果用NC系统改进,成本上来说将是很高,对客户来说很可能不能接受。因此想用PLC+触摸屏做系统。
开始的设计想法是用一把刀加工出所有的加工位置(台阶式车加工)。但想到编程方面很难达到这个功能,于是采用多把刀加工。也就是每一个工件都由一个独立的刀具加工。其中有挖槽功能及直线插补功能。基本加工顺序为X轴进行到切削线,然后由Z轴前进进行给给切削加工。
但是上述功能只能满足轴向进给加工,但是对于有轴向加工和纵向加工的产品,这在由PLC编程的情况下,切削方式的转换将是非常的困难。这个难点是在于产品的变化及临时性可编程性。
如果能解决这种可随机性编程,这将使NC车床的系统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不知道各位编程高手没有做过种系统?
欢迎大家就些进行一些可行性的论证。

楼主:
二轴拖板,机械简单,控制复杂

网友A:
简易型数控很便宜的!

网友B:
可以这么做的,做成全闭环的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C:
现在简易的两轴的数控系统就几千块钱,比你的PLC+触摸屏可能要便宜。

网友D:
   虽然没接触过车床的改造,具体情况不清楚,但觉得3楼、5楼的说法可信;针对车床改造的简易数控,已经研制使用许多年了。
   若是专用加工机床,几套固定的加工方案,或是临时修改程序、参数,用PLC可行;若作为通用加工机床,则加工程序的编制,也是个问题。

   当然,由于不清楚具体的技术,我只是泛泛而谈;看楼主的描述,应当是专用加工机床。

网友C:
现在的机床控制基本的都习惯用数控系统来做了,这样的外部控制系统会比较方便,另外在使用方便,可操作性也强一些。可以根据楼主要改的机床的来做设计。

网友E:
请教数控CNC系统是装在哪里的
我们公司有一台数控车床,我拆开找了好久就是没看到PLC或者单片机板,就2个伺服驱动器,难道系统是驱动器控制的!不懂!请教!

网友F:
楼主,我跟你正从事十分类似的工作,我也正在纠结是直接买一套数控系统,还是自己选材做一套PLC控制的系统,纠结中……

楼主:
如果用PLC编写,这种模式相对单一一些,如果用永宏PLC可能会更理想一点。
但我经过二天的思想和理论斗争,还是想装NC数控系统,这只是成本的问题,成本将会高出很多很多,用户不一定会接受这个价格了。

网友C:
楼主,偶也纠结。用PLC来自己开发NC数控系统。

网友G:
都有标准的数控系统买的,并且很便宜,
就像一个PLC一样有现成的买,难道还用单片机自己开发一个PL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