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伺服系统?

楼主(2011-06-11):
什么叫伺服系统?谁知道。告诉我。

网友A:
1.概念:伺服系统是使物体的位置、方位、状态等输出被控量能够跟随输入目标(或给定值)的任意变化的自动控制系统;

2.系统组成:简单的说伺服系统由 控制器(PLC或者工控机+PCI卡或者运动控制板卡等)+伺服驱动+伺服电机+执行机构(比如丝杠,液压缸等);

3.应用:凡是需要精确的运动控制的地方就要用到伺服,我总结大致是以下三个方面:A.对被控对象的位置精度要求很高;B.对被控对象的运动姿态精度要求很高;C.对速度控制要求很高的地方。

   回归到实际应用中的话,比如:数控加工中心、车床、钻床、铣床、磨床,自动焊接设备、机器人、塑料机械、包装机械、印刷机械、纺织机械....等

网友B:
什么是伺服系统
1.概念:伺服系统是使物体的位置、方位、状态等输出被控量能够跟随输入目标(或给定值)的任意变化的自动控制系统;

网友C:
什么叫伺服系统?的回答
伺服系统由伺服控制装置 、伺服电动机、位置检测装置组成。伺服驱动装置的主要功能是功率放大和速度调节,将弱信号转变为强信号,并保证系统的动态性能;伺服电动机用来将电能转变为机械能,拖动机械部件移动或转动。

网友D:
什么是伺服系统?
伺服系统是用来精确地跟随或复现某个过程的反馈控制系统。又称随动系统。在很多情况下,伺服系统专指被控制量(系统的输出量)是机械位移或位移速度、加速度的反馈控制系统,  伺服系统其作用是使输出的机械位移(或转角)准确地跟踪输入的位移(或转角)。伺服系统的结构组成和其他形式的反馈控制系统没有原则上的区别。

网友E:
什么是伺服系统?
1.概念:伺服系统是使物体的位置、方位、状态等输出被控量能够跟随输入目标(或给定值)的任意变化的自动控制系统;

2.系统组成:简单的说伺服系统由 控制器(PLC或者工控机+PCI卡或者运动控制板卡等)+伺服驱动+伺服电机+执行机构(比如丝杠,液压缸等);

3.应用:凡是需要精确的运动控制的地方就要用到伺服,我总结大致是以下三个方面:A.对被控对象的位置精度要求很高;B.对被控对象的运动姿态精度要求很高;C.对速度控制要求很高的地方。

   回归到实际应用中的话,比如:数控加工中心、车床、钻床、铣床、磨床,自动焊接设备、机器人、塑料机械、包装机械、印刷机械、纺织机械....等

网友F:
学习了很好的东西

网友G:
伺服系统是使物体的位置、方位、状态等输出被控量能够跟随输入目标(或给定值)的任意变化的自动控制系统;嘿嘿

网友H:
谁知道呢?

网友I:
伺服又叫随动系统,是一种能够跟随指令信号的变化而动作的自动控制装置。
在数控机床中,CNC装置是发布命令的“大脑”,而伺服系统则是数控机床的“四肢”,是一种执行机构,它能够准确的执行来自CNC装置的运动指令。
伺服系统由伺服驱动装置、伺服电动机、位置检测装置组成。伺服驱动装置是功率放大和速度调节,将弱信号转化为强信号,并保证系统的动态性能;伺服电动机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拖动机械部件移动和转移。
数控机床的伺服系统,包括进给和主轴伺服系统,前者是以机械位置为直接控制目标的自动控制系统,用来保证加工轮廓;后者是以速度控制为主,提供切削中需要的转矩和功率。

网友I:
伺服(servo)又叫随动系统,是一种能够跟随指令信号的变化而动作的自动控制装置。
伺服系统由伺服驱动装置、伺服电动机、位置检测装置等组成。伺服驱动装置的主要功能是功率放大和速度调节,将弱信号变为强信号,并保证系统的动态性能;伺服电动机用来将电信号转化为机械能,拖动机械部件移动或转动。
数控机床的伺服系统,包括进给和主轴伺服系统,前者是以机械位移为直接控制目标的制动控制,用来保证加工轮廓;后者是以速度控制为主,提供切削过程中需要的转矩和功率。

网友I:
伺服系统
伺服(servo)又叫随动系统,是一种能够跟随指令信号的变化而动作的自动控制装置。
伺服系统由伺服驱动装置、伺服电动机、位置检测装置等组成。伺服驱动装置的主要功能是功率放大和速度调节,将弱信号变为强信号,并保证系统的动态性能;伺服电动机用来将电信号转化为机械能,拖动机械部件移动或转动。
数控机床的伺服系统,包括进给和主轴伺服系统,前者是以机械位移为直接控制目标的制动控制,用来保证加工轮廓;后者是以速度控制为主,提供切削过程中需要的转矩和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