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1):
星豹牌空压机:W-0.9/7;功率:7.5KW
此机现在噪音大;更换空压机油不到三天的运行,油就变黑!
请知道解决此问题方法的朋友帮下忙?谢谢

网友A:
要大修了,先看看呼吸阀,没有问题的话就要修缸了,可能是活塞/活塞环/连杆/轴瓦。。。。。

网友B:
大修机头

网友C:
先检查轴承吧,轴承最容易出问题的。

楼主:
请问轴瓦是空压机的那部份?
我有拆缸,连杆是好的,活塞是好的,活塞环我不知道怎么断定它是好是坏,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修.
轴承没检查

网友C:
轴瓦是通俗叫法,文字名称是滑动轴承,使用材料是巴士合金,压缩机使用滑动轴承的话,在解体之后就要顺便检查其滑动轴承是否存在连接空隙过大的问题,因为这种轴承一旦出现磨损的话,很快就会扩大故障。

网友D:
1.进气过滤网灰尘太多了,或者过滤网太差。
2.活塞环和缸套磨损严重。
3.曲轴和轴瓦间隙过大,运行时有敲击声。

网友E:
赞同七楼说的。

网友F:
我们用的空压机从来不要我们自己动手啊
都是找兽后的
同意7楼

楼主(2011-07-17):
呼吸阀在什么位置?

网友G:
换个新的

网友H:
找售后吧,很有可能是缸有问题了。

网友I:
缸和曲轴等回转部位磨损过大了,大修不值得了,不如换个机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