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1):
I0.03接通前

I0.03接通后
为什么w0.00到W0.05都ON了?
不是应该依次ON的吗?

网友A:
贴个图片上来啊

网友B:
LD P_1s
@SFTR(084) W10 W0 W0
LD 0.01
OUT W10.12
LD 0.02
OUT W10.13
LD 0.03
OUT W10.14
LD 0.04
OUT W10.15
LD W0.00
OR W0.01
OR W0.02
OR W0.03
OR W0.04
OR W0.05
OR W0.06
OR W0.07
OR W0.08
OR W0.09
OR W0.10
OR W0.11
OR W0.12
OR W0.13
OR W0.14
OR W0.15
OUT 100.00

這樣不就是了麼?

楼主:
改成这样就好了
忽视PLC的扫描频率了

网友C(2015-05-14):
回复 楼主:
怎么解决的的啊,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