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1):
CPU222+235模块控制电机转速,加入反馈,PID调节,不用变频器,实现电压输出高时转速快,电压输出低时转速慢,能否实现,高手帮忙了,我是新手,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感觉无从下手,最好能让我看看程序,学习下

网友A:
不用变频器?电机是怎么会调速?PLC+EM235可以进行PID运算并输出,只是输出控制用的信号电压:0-10V。至于怎么调速要看你的调速采用什么控制器!

网友B:
不知楼主问这个问题时,有没有一个完整的电路?

网友C:
不用变频,那你电机转速怎么调??

网友D:
交流要控制变频器调速,直流就要控制直流控制器调速。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我对这方面知识不是很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变频器?电机是怎么会调速?PLC+EM235可以进行PID运算并输出,只是输出控制用的信号电压:0-10V。至于怎么调速要看你的调速采用什么控制器!
那请问如果有CPU222了还有变频器了,还需要用235么?235的作用是什么呢?PID运算是在235中进行还是变频器中进行?

楼主:
哪位大侠能给我个相关的程序让我看看,最好能给注释啊,我邮箱lixin18669@sina.com

网友C:
EM235, 模拟量模块,4路输入,1路输出;

楼主:
是这样的,现在是我先做软件,然后再根据软件做硬件,应该是用直流控制器控制直流电机调速,基本实现输入高电压速度变快,低电压电机转速变慢,加入PID调节,哪位大侠能给我个相关的程序让我看看,学习下,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A:
EM235是4AD+1DA模块,反馈信号接到AD口上,PID由PLC做,输出由DA口输出控制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值可以采用数字式或电位器进PLC。不过你的变频器是驱动什么设备?可以用具体的模拟量来做PID。比如控制压力,可将压力信号作为反馈,输出直接给变频器调速来控制压力。

楼主:
现在想用智能编码器的信号作为反馈信号,你说的设定值可以用数字式或者电位器是什么意思啊?如何设定那

网友E:
路过的,楼主最好仔细看看PID的运用,这样比你在这里等要快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