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1):
我公司有一台220V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损坏,因公司有一台闲置的3相380输入的台达变频器,所以想把它利用起来,但是当我将它安装完后问题出现了,电机严重发热,测量其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2.0 5.0 6.8)测量变频器三相输出电压是平衡的350V,后观察机器的说明书发现电机居然是三相200V的。现在想想,可能是由于我380的变频器输出地电压太高了导致线圈电流过高电机发热引起定子线圈匝间短路。现电机已经拿出去维修。
在此想向各位师傅们求助一下,能否通过参数设置将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控制在220V以下。具体应该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A:
完全可以,不管是通过改变参数设置或者改变电机接线方式都能实现

网友B:
最好是把电机的三角形接法改成Y形接法,这样比较好。变频器还是3AC380V入,3AC380V出。

网友C:
用3相380输入的台达变频器,把电机的三角形接法改成Y形接法是最好的办法,前提是你的电机在200V是三角形接法。